找了几张F1发动机活塞的图片

楼主(2008-07-30):
如题

楼主:
漂亮的简直就是艺术品!!!!!!!!!!!

楼主:
高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艺术与技术的完美化身,没人对它感兴趣吗?

网友A:
感兴趣呀!18000转的速度,可以推动中型的坦克,只是寿命短,转一般车上用不起,现在的箱体是碳的了,润滑是全合成的,我感觉那油用在我车上跑5万应该不黑,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兴趣呀!18000转的速度,可以推动中型的坦克,只是寿命短,转一般车上用不起,现在的箱体是碳的了,润滑是全合成的,我感觉那油用在我车上跑5万应该不黑,嘻嘻,
是啊!光听着声音就很令人兴奋了,现在国际汽联的规则太苛刻了,对发动机的规则限制到了苛刻的地步,似乎这也没有阻挡技术进步的脚步,现在转速已突破20000转,车速也没有因此而降下来,不过润滑油并不适合在普通车上使用,甚至有可能发生严重的故障

楼主:
2006的引擎规则

  5.1 引擎规格

  5.1.1 只允许使用四冲程往复式活塞引擎

  5.1.2 引擎排量不能大于2.4升

  5.1.3 禁止使用增压器(废气增压和涡轮增压)

  5.1.4 必须采用90度V型夹角的8缸引擎,每个气缸必须是常规的圆形。

  5.1.5 每个气缸必须使用两个进气阀和两个排气阀,只允许使用往复式的阀门。

  5.2 引擎二选其一:

  该规则只适用于2006年和2007年,国际汽联保留任何车队使用2005款引擎的权利,但必须接受国际汽联的最高转速限制。

  5.4 引擎尺寸:

  5.4.1 气缸内径不得超过98mm

  5.4.2 气缸间距必须保持在106.5mm (+/- 0.2mm)

  5.4.3 曲轴中心线不得低于参考面58毫米

  5.5 质量和重心:

  5.5.1 引擎的最小质量不得低于95kg

  5.5.2 引擎的重心不得低于参考面165mm

  5.5.3 引擎的重心位置不得超过以引擎几何中心为圆心,半径为50毫米的圆周区域。

  5.5.4 在满足规则的5.5条时,引擎需包含:进气系统、空虑、燃油油路、喷射系统、点火系统、发动机传感器、配线、发电机、冷却液泵和油泵。

  5.5.5 在满足规则的5.5条时,引擎不得包含燃油、排气歧管、隔热板、油箱、蓄水系统、散热器和液压系统(比如:泵、蓄压罐、伺服阀、螺线管等)。除了用于引擎节流阀控制的伺服阀和激活装置,燃油泵和其他任何的部件不得在检测赛车时装配在引擎上。

  5.6 可变几何系统:

  5.6.1 禁止使用可变进气歧管;

  5.6.2 禁止使用可变排气系统;

  5.6.3 禁止使用可变气门正时和可变气门升程系统。

  5.7 燃油系统

  5.7.1 燃油喷射压力不得大于100巴,必须装备直接测试燃油喷射压力的传感器,这些数字必须向国际汽联数据自动测定提供。

  5.7.2 每个气缸只允许使用一个燃油喷射器,必须直接喷入气缸顶部或者侧面

  5.13 材料和制造(摘要):

  5.13.1 除非在有特定说明,下列材料不允许在引擎的任何位置使用:

) 镁合金

  b) MMC(金属模板合成材料)

) 金属复合材料

  d) 铍、铱和铼等含有量超过50%的合金

  5.13.2,如果覆盖材料的厚度不超过下层基础材料整个轴向切面厚度的25%,覆盖材料可自由使用。在所有的区域,覆盖材料的厚度不能超过0.8毫米。

  5.14 材料和制造(细则):

  5.14.1 活塞必须由铝合金制造,铝合金包括:硅铝合金、铜铝合金、锌铝合金和镁铝合金;

  5.14.2 活塞销必须由基于铁的合金制造,并且必须由单片材料加工。

  5.14.3 连杆必须用基于铁或者钛的合金制造,并且必须采用单片材料加工,不允许使用焊接和加入装配工序(不包括连杆头帽和末端衬套)

  5.14.4 曲轴必须用基于铁的合金制造。前后主支撑轴之间,不允许使用焊接,材料密度不得超过19,000kg/m3。

  5.14.5 凸轮轴必须用基于铁的合金制造。每一个凸轮轴和凸轮必须使用单片材料加工,前后主支撑轴之间,不允许使用焊接。

  5.14.6 阀门必须用基于铁、镍、钴和钛的合金制成,气门杆中空冷却可使用钠、锂和类似材料。

  5.14.7 往复运动和旋转部件:

  a)任何往复和旋转部件,不得使用石墨、金属合成材料和陶瓷材料制造。注:该限制不适用于离合器和任何密封机构。

  b) 轴承的滚动元件必须采用基于铁的合金制造。

  c) 曲轴和凸轮轴之间的正时齿轮必须使用基于铁的合金制造。

  5.14.8 静态部件:

  a) 引擎曲轴箱和气缸盖必须采用铝合金浇铸或者锻造。整个部件或者部分区域,不允许使用合成材料或者金属模板复合材料。

)任何位于引擎内部,主要功能或者次要功能旨在润滑或者冷却的金属机构,必须用基于铁的合金或者铝合金制造,铝合金包括:硅铝合金、铜铝合金、锌铝合金和镁铝合金。

  c)所有的扣件必须用基于钴、铁和镍的合金制造。不允许使用合成材料。

  d)阀座嵌入机构、阀门导轨和任何其他的轴承部件,可以采用金属渗透的预制成型技术与其他方法混合制造,但不能用于强化。

网友A:
国际汽联再不限制,那东西就跑的没边了,人也不用开了,车自己就在跑道上跑了,再说,发动机增压没谱了,也危险,看过它过弯刹车吗?  碳盘是红的,全红的,真漂亮,

油在一般车用也没问题,要加个辅助系统,油是全合成的,高温黏度好,

楼主:
是啊!刹车的时候刹车片1000多度呢!!!不过和发动机一样寿命也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际汽联再不限制,那东西就跑的没边了,人也不用开了,车自己就在跑道上跑了,再说,发动机增压没谱了,也危险,看过它过弯刹车吗?  碳盘是红的,全红的,真漂亮,

油在一般车用也没问题,要加个辅助系统,油是全 ...
转速越高的发动机使用的润滑油粘度越低,不知道F1的机油怎么样,以前看到本杂志就讲有的普通发动机加高级合成润滑油,效果很不好,粘度低,液压挺杆工作不正常,出现运转噪音大,耗油量增加,高转速功率不足的故障,换回普通机油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楼上大虾高人,高转速的机器的润滑油,首先,一定是全合成的,石油基的温度性能不够, 其高速和高温性能是有合成基的基础油和特殊添加剂加以控制的,主要是控制高温的黏度问题,听壳的家伙讲过,有诀窍,像一般车用到灰喜力就到头了,那就是合成油,而黄喜力是石油基的油,黄和红的区别是添加剂的区别,基础油差不多,

想非常详细了解,可以问壳的人,我有些熟人在那里,他们可以解答,

楼主:
80年代一台1.5升的增压发动机可以达到1500匹马力,如果不加以限制真不知道现在的功率能达到多少,而这一切都出自一台不到重量100公斤的小机器,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
1500大概是瞬时功率,难以持续,现在材料也很难选择,机体是碳的,有些部件是钛合金的,就为在跑道上遛几圈,但说回来,什么叫工业底蕴,看出来了吧!日本就不行,基础数据少,人家积累的多,时间长,你就是没办法,但美国佬不玩这东西,人家玩印地500,全世界都踢球,还疯狂,美国佬也踢,没人捧场,挣的很少,但也有人接着踢,

楼主:
不仅是基础数据少,也和思想有关,缺乏创新的精神,一味的引进技术,再往下谈牵扯的问题就多了,唉.......不说了

网友:
如果没有限制增压之类的……现在时速会不会已经450~500了??

估计这项运动也就完蛋了,敢玩的人都死光了,埃某我认为会因反人类罪而被送上海牙国际法庭。。

当然……F1的死亡率好像不如我国的车祸死亡率高??

我一直纳闷印地500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就是欣赏挤撞么,美国鬼子就喜欢这种类似的运动,不管是摔跤大赛,橄榄球,冰球,篮球,无一不是剧烈接触的运动……棒球除外。。非常纳闷棒球为什么他们也会喜欢,难道是棒球棒打架厉害?

网友A:
不限制增压,最终也跑不到500,
第一  风阻在那里明摆着,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一算就知道,最终能跑多快

第二  现在的驱动力靠倒翼面的定风翼,产生下压力,就产生很大的阻力,也妨碍速度提高,所以500不太可能,除非采用喷汽发动机跑直线,有可能,

棒球有趣,讲究协调组织和计谋,你打的好,全喂你怀球,保你上垒,把你别的垒上的家伙挤死,
另外,垒球也有意思,美国小丫头,还没走利落呢!就给一根大棒子,抗不动,有人帮助扶着,把球在棒子上蹭一下,全场喊: go!  go!   go!  再看小丫头扔了棒子,歪歪斜斜地拼命跑,全场笑翻,但小丫头长大什么样,比中国的女士厉害,力气也大

网友:
啊。。。下压力和速度,矛盾的组合体啊,如果要是能像类似与F1摩托艇那样,给F1装上翅膀使其能稍许离地会不会更刺激??嘿嘿
不限制功率输出的话风阻的影响是不是会小一些啊?
譬如V16  V18,我是外行
实在是羡慕美国式的教育,原来曾经在帮一个朋友在一个私利幼儿园里当体育老师,感觉那里的小孩子才真是点小孩子样,思路活跃,好动,打小讲3-4种语言,而且没有语障……

网友A:
F1 摩托艇主要是控制掠角,那东西比F1的车危险许多倍,驾驶技术要求更高,掠角的控制凭感觉,角大一点,立即掀翻,撞碎,角小了,也是撞碎,太危险了,

风阻和发动机没关系,和气动外形设计及当时的速度有关系,发动机一般V的到12,再大一般用‘星’不再用V

美国佬,疯狂国家,咱不学它,咱讲“ 仁,义,理,智,信' ,  完全两股道上的车,跑的不是一条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仅是基础数据少,也和思想有关,缺乏创新的精神,一味的引进技术,再往下谈牵扯的问题就多了,唉.......不说了

呵呵,老兄,甭担心,到时候中国汽车企业发展自己的技术的! 现在的企业被眼前的利益所迷蒙了!
等真正到,非发展国产的发动机不可的时候,会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照片上的东西是哪个车的啊?哪个公司做的?

网友:
那个几乎被神化的法拉利的风洞应该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帮助吧?
或者真的采用一下涡轮发动机……嘿嘿
掠角……怎么像是战斗机上的名词,怪不得……危险,
美国疯狂么?那不得把耶稣老大气死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051engtop25po.jpg, 这张图片上的,活塞顶好奇怪,我在书本上没见过这样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1engtop25po.jpg, 这张图片上的,活塞顶好奇怪,我在书本上没见过这样的形状。
气门的壁阀坑,转速太高,为了尽可能尽可能多进气,把进气门和排气门的尺寸做到极限了,各个公司的技术都是严格保密的,都是几年前的技术了,普通发动机都没这么变态,一般也见不着,书上也不可能讲了

网友A:
没办法啊,不让增压,办法都想尽了,有人开玩笑说,假如让放个人往里吹气,都可能找一个能吹的家伙,但一想,人太重,放个大鹦鹉也许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气门的壁阀坑,转速太高,为了尽可能尽可能多进气,把进气门和排气门的尺寸做到极限了,各个公司的技术都是严格保密的,都是几年前的技术了,普通发动机都没这么变态,一般也见不着,书上也不可能讲了

好多时候个人感觉中国的军工技术还是不错的,但是不能很好的转为民用,而国外则不然,很多技术最终都会转化为民用,而F1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试验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 摩托艇主要是控制掠角,那东西比F1的车危险许多倍,驾驶技术要求更高,掠角的控制凭感觉,角大一点,立即掀翻,撞碎,角小了,也是撞碎,太危险了,

风阻和发动机没关系,和气动外形设计及当时的速度有关系,发 ...
星型发动机的迎风面太大,而且采用风冷不利于减少阻力,热负荷也大,用水冷星型又不占优势,现在很少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啊,不让增压,办法都想尽了,有人开玩笑说,假如让放个人往里吹气,都可能找一个能吹的家伙,但一想,人太重,放个大鹦鹉也许行,
不用吹气,把赛车上发动机的进气口做大些,利用前进产生的空气压力也可以产生增压的效果,不过国际汽联可能有限制吧!!!!!!!

网友:
进风口就在舒马赫的头上面,再大,也大不到什么地方去了,用空气流动增压,还有有一定的流道长度,也限制了,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时候个人感觉中国的军工技术还是不错的,但是不能很好的转为民用,而国外则不然,很多技术最终都会转化为民用,而F1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试验台
军民结合才能发展的更快,部队的东西很长时间还不知道用不用,而且使用强度也不一定很高,有很多缺点可能没有暴露出来,这是互相推动,互相发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限制增压,最终也跑不到500,
第一  风阻在那里明摆着,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一算就知道,最终能跑多快

第二  现在的驱动力靠倒翼面的定风翼,产生下压力,就产生很大的阻力,也妨碍速度提高,所以500不太可能 ...
如果不限制单跑直线还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不限制单跑直线还是很有可能的!!!!!!!!
如果真的跑到500……那么转弯或者刹车的时候的加速度会有多大啊?会不会把人内脏挤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跑到500……那么转弯或者刹车的时候的加速度会有多大啊?会不会把人内脏挤坏?
当然是跑直线了,估计还没有一条赛道能让它把速度提到500,提速和刹车是有个过程的,并不是一下子提上去或减下来,否则的话不知道有多少飞行员牺牲了,当然也不可能以500公里的时速过弯,除非是不想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跑直线了,估计还没有一条赛道能让它把速度提到500,提速和刹车是有个过程的,并不是一下子提上去或减下来,否则的话不知道有多少飞行员牺牲了,当然也不可能以500公里的时速过弯,除非是不想活了

哦,我是说就目前的F1来说,看F1电视转播的时候下面经常会出来一个加速度表,就是目前车手受到的加速度,那也不小了

网友:
真的是艺术
比一般的小了这么多
并且做工也不错
牛!!!!

楼主:
呵呵,大是大不过还没有大到把内脏挤破的程度,美国的一对兄弟把三台喷气发动机装到卡车上36000马力,0--400KM只需6秒多的时间,加速度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大是大不过还没有大到把内脏挤破的程度,美国的一对兄弟把三台喷气发动机装到卡车上36000马力,0--400KM只需6秒多的时间,加速度更大

竖起来是不是就能上天了……嘿嘿

不过看这个没有定风翼、鼻翼、扰流板啊,会不会飞起来?

美国果然是一个疯狂地国度,居然奢侈到配三台这东西到这种东西上

楼主:
单跑直线,有后尾翼就够了,要是加上翅膀一定能飞起来

网友:
太漂亮了,不愧是高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网友D(2008-09-18):
发动机的声音特别的震撼,内部就够就没有见过了。
像法拉利、宝马、奔驰他们的引擎都很牛,而且也会逐步转化到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的声音特别的震撼,内部就够就没有见过了。
像法拉利、宝马、奔驰他们的引擎都很牛,而且也会逐步转化到民用。
新技术都是首先应用于赛场,赛场是新技术最好的试验场,技术成熟后迅速转入民用占得先机

网友E:
呵呵
连杆真漂亮啊
听说是用钛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连杆真漂亮啊
听说是用钛合金????
不光是F1,拉力赛赛车上的连杆有的也是钛合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