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a6140刀架不准---请教

楼主(2008-07-30):
新买的沈阳E-CA6140,刀架1号刀位重复定位最大能差0.06MM,请问正常吗?可以让厂家来调吗,这种情况好修理吗

网友:
必须更换新的,调试也没有好的表现效果.3 @3 ]+ t6 T* L3 j6 r
这个就是制造精度不符合出厂的产品.应该多去大论坛暴光来贬低这些国内老牌产品

网友:
非常不正常。电子齿轮比没设对吧?

楼主:
最奇怪的是 。前两天我打表最大差0.06MM,可是今天又打表基本不差了。不知道为什么,给售后打电话他们怀疑是我撞了。天地良心。还没看现场就妄下结论,真是气死我了

网友:
肯定有问题,是哪出的刀台呀?

楼主:
就是沈阳机床附件厂吧,是这样的。我的刀杆延伸出70mm,然后把表放在机床导轨上,将刀尖压表,然后X轴不动。Z轴摇出。旋转刀位。一圈后摇动Z轴再碰表看读数。这样测量是不是不对啊。怎么有的时候差有的时候就不差呢。自己心里都没地了。真怕售后人员来了后起火

网友(2008-11-25):
可以用M99编一个程序调试刀架精度

网友:
测量方法存在未定误差

楼主这么测量,不能避免是Z轴出现定位误差.所以究竟是Z轴方向的误差还是刀架本身的误差这很难确定.

网友:
那先打打Z轴的重复定位精度看看

网友:
拆了重新装配,也有可能鼠齿盘进铁削了。

网友:
调整参数适当延长刀架反转锁紧时间试试

网友:
我想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1. 用Z轴方向的移动来测量刀架X方向的误差.
2. 用X轴方向的移动来测量刀架Z方向的误差.

还是老话,先把误差源找到,再来说解决办法.再说了,国产普通刀架有个几丝的也说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