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可以画带张紧轮的传送带?---求助

楼主(2008-07-30):
用什么方法可以画带张紧轮的传送带,软件自动生成不了

网友:
好像没有直接的方法,你还是一个个画吧,# }: K0 A# ]6 |4 Y
要是知道了简单的方法告诉我下啊,谢谢

网友(2008-10-29):
07版以后可以的,这是你要的吗?

网友(2008-12-01):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是怎么弄的 能否给个教程或是压缩文件 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了解这是怎么弄的

网友(2009-03-31):
啊,我用的是06版的,好像还没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