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W中圆周阵列 圆角怎么不行?

楼主(2008-07-31):
昨天画了一个六柱体,在一条棱线上倒了圆角,阵列的时候不能实现!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阵列分实体和特征两种的,特征不行,试试实体的,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特征应该是没问题的,检查一下六条棱是否是关于阵列轴圆周分布,还有圆角是否过大,无法形成

网友:
须建一基准轴后用特征阵列,还要注意把“几何体阵列”钩选。

网友(点评):
采用基准轴加 几何体阵列选项以后,能够正常进行圆角的圆周阵列,谢谢

楼主:
现在六面体上圆周阵列圆角没问题了!
  k1 t" v1 n5 E4 h; j但是在齿轮上做圆角后,用实体阵列好象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