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伺服电机与模似伺服电机

楼主(2008-07-31):
数字伺服电机与模似伺服电机 在模似和数字伺服电机之间有什么区别? 数字伺服电机,在用户端控制与模似伺服电机没有区别。区别就是伺服电机是怎样通过电路板(放大器)控制的。模似伺服电机每秒30次或者以30Hz从放大器接收信号,这种信号允许放大器修改电机位置。数字伺服电机使用高频放大器以每秒300次或者以300Hz调整电机位置。通过更频繁地调整电机位置,数字伺服电机能够地从转动之初到运动增量控制伺服电机能量,提供充分的力矩。快速刷新也使数字伺服电机非响应期很短。 除了费用高些,其它方面数字伺服电机均优于模似伺服电机。inkel.roboticfan.com 数字的微处理器比模似伺服电机快10倍。这导致从开始至上升到伺服电机额定转矩中间偏差1度位置更快地响应。要知道快速响应也产生更高的起动电流,因此要确保你的电池具有这种能力。 数字伺服电机能够对转向、中间或端点位置、故障选项、速度和不响应带宽调整等编程。这是很不简单的,用在大飞机上与不响应带宽、中间或端点位置等对应,当两线使用“Y”型接法可使电机往复转动。如果你不想处理更复杂的多的编程,不要紧!Hitec的数字伺服电机可以像标准伺服电机输出箱一样完成。在使用它之间,编程不是必须的。inkel.roboticfan.com 数字伺服电机的标准力矩是相应的模似式的3倍。这意味着数字伺服电机一般更小和力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