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在加工断面出现有规律的波浪纹,如何处理?

楼主(2008-07-31):
数控车床在加工断面出现有规律的波浪纹,如何处理。问题出现在什么部位.

谢谢!

网友:
相关因素比较多吧,以前我也见过,我也说不清楚什么原因,应该是正常现象,就是外观有点不好看。
只要不影响精度,比如粗糙度,平面度等等就没问题。

网友:
呵呵,理论的一般有7大因素
结合刀具和机床分析,可以有最多20个可能性出现.
一般不会超过书本上上的前4个因素

网友:
估计是刀不快,冷却液,材料的硬度杂质等问题
以前出这种事一般换块刀片,加点冷却液就没事了

网友:
机械问题!具体点就是X轴拖板夹条该紧了。

网友:
工艺、道具。

网友A:
如果不是刀具或材质的问题。可以在加工好以后让刀具暂停1秒。或许能解决

网友:
原因很多的,比如刀杆松动.轨道不稳定.中心高不对.材料过硬.切削速度过快.等等。
可以在程序里使用G76,要比较好一点。

网友:
切削过程震动产生的,原因很多

网友:
机床的机械性能下降  机床本身工作时的震动  X轴的夹条过松  刀具伸出过长  刀具钢性不足 主轴间隙过大  平常遇到的也就这几种原因了 其他师傅还有什么高招  希望一起分享

网友:
可能是丝杆内有杂物或磨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刀具或材质的问题。可以在加工好以后让刀具暂停1秒。或许能解决

强悍,车螺纹怎么暂停!!!!!

网友:
原因有很多的,如外圆尺寸偏大,吃刀安排不合理都有可能出现,当然机械问题也有很多了。

网友:
1。 床子由于长时间的使用,各部件磨损导致。
2。有可能设备比较老,使用的系统电机落后,出现爬行现象。
3。考虑加工材料和加工参数合理部?

网友:
把中托板的斜铁紧一下就可以了,这是经验。可是我就不能分析出为什么,怎么能用受力分析的方法解释????????

网友:
同意十二楼的说话,分析的比较全面.

网友(2008-10-04):
如果排除刀具原因,那么检查主轴和X向轴承。

网友:
如果是走心机的话,问题有很大可能在主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