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马达取代汽车引擎还需要完善什么?---请教

楼主(2008-07-31):
我还是这么问吧,电动马达如果要全面取代汽车引擎的话,那么电动马达自身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网友:
电动马达取代发动机驱动汽车现在没有任何问题,现在主要是电能的产生和存储的问题

网友:
好像这个问题对于个人的意义不是很大。工业化应用好像应该是世界性技术难题吧。现在的技术路线好像主要推崇混合动力。
许多宣传基本属于忽悠赚人气。

网友:
动力是否充足,续航能力能否保证
从能量守恒定律来说,储存的电力最终会消耗完的。
如果能像现在的燃油车一样具备一定的续航能力(油箱保证)
并且普及能源加继站(每隔多少公里就有一个加油站)
再加快速补充能源(加油应该不会超过5分钟吧)
如此,那电动马达全面取代指日可待也
当然,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油品企业让道,汽车业的全力配合。
否则,我们也就瞎嚷嚷,空想:)

网友A:
以前,在一个讨论会上,我提议将电池统一和模块化,路上设电池更换处,在高速上换电池就可以走,非常简单,比加油快,大约可以走150公里,国外有这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一个讨论会上,我提议将电池统一和模块化,路上设电池更换处,在高速上换电池就可以走,非常简单,比加油快,大约可以走150公里,国外有这么搞的,
貌似现在的主流蓄电池还是污染物呢。对于储电材料好像目前还没有什么技术突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动力锂电池,产业的诉求与环保的期望
http://www.cctv.com/ev/20070927/107677.shtml
回蛤蟆大侠,如果电池模块化,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
最好的情况就是出台国标来遵循~~~
但是,续航能力在150公里,也许太短了,频繁的更换电池
势必会影响大众的购买情绪~~~
越来越发现,产业升级离不开材料的发展与进步

网友:
从现有的,看得见的技术,存储型蓄电池的经济效益就在150公里左右,有可以续航力400的,但成本非常高,总体是不值的,世界的趋势是,短途自己驾车,长途公共交通,连自己驾车最流行的美国都在逐步走这条路,每天150公里是够了,

亮剑关于电池污染的问题,就是要建立封闭兴电池处理厂,电池的修理和利用注意是对电极的维护,只有环境封闭起来就没问题,像德国就处理的非常好,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回答,不过我是问电动马达自身有什么问题需要完善的,而不是问电池技术!

我觉得电动马达在性能上没有引擎好,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A:
你问的问题可以这样解释,
1 单位功率重比,马达不行,但一般车机,用马达也是可以的,因为用汽油机100千瓦,用马达大约37千瓦就够了,使用没问题,但你要跑高速度,比如180以上,马达不行,续航力很短,电池的问题,又回到电池,

2  用马达不方便,依然是电池的问题,

3 你泛泛说,电动马达没有引擎好,看你指什么?你先说你指什么,才能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问题可以这样解释,
1 单位功率重比,马达不行,但一般车机,用马达也是可以的,因为用汽油机100千瓦,用马达大约37千瓦就够了,使用没问题,但你要跑高速度,比如180以上,马达不行,续航力很短,电池的问题 ...

“因为用汽油机100千瓦,用马达大约37千瓦就够了”这句话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还有我说“电动马达在性能上没有引擎好”是指转速的问题,因转速是决定速度,马达的转速无法达到和引擎一样,例如F1的引擎转速。

网友A:
你说的问题,是设计问题,用汽油机100千瓦,用马达大约37千瓦就够了,是综合路况的条件设计出来的,有一套算法,我说的可能有些大了,实际用不到37,

速度没问题,一般车辆有6000转就够了,我不知道为啥要达到F1的速度,受当今冶炼中硅含量的限制,电机的确达不到F1机器的水平,这是事实,也没人要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问题,是设计问题,用汽油机100千瓦,用马达大约37千瓦就够了,是综合路况的条件设计出来的,有一套算法,我说的可能有些大了,实际用不到37,

速度没问题,一般车辆有6000转就够了,我不知道为啥要达到F1的 ...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我受益匪浅!同时也谢谢上面几位!

网友:
一般民用车辆用马达,速度不应该成为问题吧。
如果采用电动马达,整个传动系统的设计不应该继续照搬汽油机的吧。
如果这么说,那么电动马达本身还有什么问题?还是储电问题。

网友:
电动马达本身效率、刹车减速时是否发电也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