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08-07-31):
PLC控制系统设计-幻灯片教程

网友(2008-09-24):
谢谢,正在开始学习这方面知识。

网友:
谢谢了,这个东西不错

网友:
好啊,谢谢了
辛苦了,以后多上传点工控资料啊

网友(2008-11-12):
凑个热闹!!!!!!!!!!!!!!!!!

网友(2009-02-04):
黄工,问一下
1,PLC控制伺服马达是通过输出脉冲控制是不是,那怎么让马达反转呢?是不是可以输出负的脉冲?如何输出
2,第一次让马达相对于原点正转5圈,下次怎么让它相对于原点反转3圈,输入参数的时候不需要换算,只需输入3
3,然后怎么回原点?任意时候想让它回原点.
我是非专业的,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请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