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示波器在你手上,如何知道是好还是坏?

楼主(2008-07-31):
问题有2
  • 那位有双踪示波器和单踪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 一个示波器在你手上,如何知道是好还是坏,换言之,如何用简洁的方法判定这个示波器损坏或者测量不正确了?

网友:
我去帮你问问先
看来你的检测对象一直在变化啊
问过了,仔细看说明书,里面会告诉你如何进行自检测。
有一个自检波形,是矩形方波,如果出现的不是这个,比如正弦波
那就恭喜你,肯定有问题啦:lol

楼主:
你居然认为我这么笨,有说明书我还找你呀         我说嘛都灭有,只有不可确定的几台双踪和更多的单踪示波器,还没有人会用
就是想要这方面的东东,要是有个老师就好了。

网友:
通电后,看一下有无辉光,如果有,说明阴极射线管,高压等部分无问题,把输入信号线接上,用手碰触端子,看有无杂波,如果有,信号放大部分无问题。注意要接到高灵敏端子上。小心shock. .
也可以把收音机耳机输出接到信号端子,注意阻抗匹配。看有无波形。

网友:
簡單接市電(Y輸入檔值一定要有600V以上, 怕電死就用轉低壓變壓器), 看看是否出現50HZ 的正弦波 (即 1/50 為2 ms 波長).

正弦波如穩定顯示即觸發同步正常.

但這不代表此示波器能在高頻正常操作.

最好問朋友借一台已校正好的訊號產生器(signal generator, 一定要名廠貨)來調校.

网友:
不同品牌、型号的示波器的使用方法是有差异的。你现在想用示波器干什么?
 如只想看其能否显示,将所有旋钮、开关在每一位置都试一下。这个示波器如是好的,肯定在某一位置会有显示
附件是两份示波器的说明书。

楼主:
谢了,我在飞友,太好了,大好人啊,面板模式稍微不同,但是我能琢磨出来,呵呵,(瞎捣鼓)
也谢谢楼上的朋友的回答 ,就是不能谢那个叫什么什么深蓝 不厚道~~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不厚道啦
很明显我说的没错啊,只是你没把情况说明白嘛
属于界定不清,该打
你如果直接说连说明书都没有,说不定我还能帮你找份呢
这年头啊,不厚道的人忒多了:lol

网友(2009-05-24):
我最近正在学用示波器,手头示波器的型号为XJ4631,但是说明书太专业,难懂,所以我下载了另一种型号示波器的使用说明书,讲的较详细而且易懂希望对你有帮助,但是不知道如何给你!
我用的是双踪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