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这个内沟槽?

楼主(2008-07-31):
大家帮我看看怎么检测这个内沟槽?谢谢!

网友:
楼主就不能贴个图么,要帮你就要下载附件,还是一目了然的好。

网友:
可以用塞规、标准样板、拼量块。

网友:
别搞些专业软件才可以打开的文件。建议使用图片格式或者PDF之类可以随便打开的,
: E: N* N  x# Q1 b内沟槽尺寸有很多种,解决方法也是有很多,请将文件格式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