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材料怎么加工,选择什么钻头?

楼主(2008-07-31):
我的材料是10-4-4铝青铜,Al:10%,Fe:4%,Ni:4%,钻孔的时候钻头很难加工,很快就磨损!而且还发出很大的声响!请哪为老师指导该选择什么钻头!我现在选用的是含钴的不锈钢专业钻头,我还需要攻丝的,丝锥也很容易磨损!

请教,谢谢!

网友:
铝青铜的特性:
铝青铜 以铝为主要合金元素的铜基合金称铝青铜。铝青铜的力学性能比黄铜和锡青铜高。实际应用的铝青铜的铝含量在5%~12%之间,含铝为5%~7%的铝青铜塑性最好,适于冷加工使用。铝含量大于7%~8%后,强度增加,但塑性急剧下降,因此多在铸态或经热加工后使用。铝青铜的耐磨性以及在大气、海水、海水碳酸和大多数有机酸中的耐蚀性,均比黄铜和锡青铜高。铝青铜可制造齿轮、轴套、蜗轮等高强度抗磨零件以及高耐蚀性弹性元件。

你用的是高速钢钻头还是硬质合金钻头?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10-4-4铝青铜具有很高的抗磨特性,因此,我们必须选择耐磨性很好的钻头和丝锥。虽然材料中含有4%的Ni,但我认为用加工不锈钢的钻头来加工还是不合适的。可以选择专业的做非铁材料的钻头试试,如果耐磨性还不够好,可以选择加工铸铁的钻头和丝锥试试看。

楼主:
谢谢指导,我今天就去买铸铁专业的钻头和丝锥试试,我合金钢和高速钢的都用过,都不是很理想!

网友:
养猪的版主对独金属材料非常熟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今天就去买铸铁专业的钻头和丝锥试试,我合金钢和高速钢的都用过,都不是很理想!

还是应该先试试专门用于非铁金属加工的硬质合金钻头和丝锥。

楼主:
那我也问过,没有专门加工此类铜的钻头和丝锥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专门加工非铁金属的钻头呢!一定有的!

网友:
养猪版主就给推荐一下呀!
可以发个短信给楼主看看,待效果好的话,楼主要反馈信息哟。

网友:
如果我是普通网友,我早就推荐了。
身为版主,有时候我不得不矫枉过正了!有点郁闷,呵呵。

我们都知道,一般刀具公司都会把被加工材料分为几个大类。肯纳公司是这样划分的:1,钢;2,不锈钢;3,铸铁;4,非铁金属;5,高温合金;6,硬材料。虽然铝青铜的加工特性与铝合金有很大差别,但它毕竟属于“非铁金属”类。因此,我才建议楼主先用专门加工非铁金属的钻头试试看(我只能说试试看,因为这种材料我从来没加工过,不敢把话说死),如果效果不好,再想办法试试其它更耐磨的钻头。

网友:
还有楼主现在用的是什么品牌的钻头?加工参数是多少?材料的硬度有多少?用的什么设备?什么润滑液?
很多参数不清晰,很难选择刀具的。

  我厂里就有一个著名品牌的刀具,在两个基本条件相仿的一个工序上能加工2000件,另一个工序仅能加工300件,能说这刀具不好?影响的因素没找到而已。

我刚看了一个样本,的确是有铜加工专用丝锥的,钻头的也有铜铝加工专用的、非铁金属用钻头。但加工什么样的铜或铜合金就没有详细的介绍了,养猪大侠的推荐可以试一试。

楼主:
是非铁金属的钻头吗?我买我还要加工高温合金的K6C,我是车削,效果一直不好,我该选用何种刀头?您可以联系我吗13506111470
或者你可以邮件联系我,我的Email:czhkdz@sina.com.cn

楼主:
厂里就有一个著名品牌的刀具,在两个基本条件相仿的一个工序上能加工2000件,另一个工序仅能加工300件,能说这刀具不好?影响的因素没找到而已。

我刚看了一个样本,的确是有铜加工专用丝锥的,钻头的也有铜铝加工专用的、非铁金属用钻头。
您可以推荐一下吗?不甚感激

网友:
楼主你好!
   我不好向你推荐刀具,我也没用过,不知道好坏的。
另外,我们不知道你子现在用的是什么钻头,什么参数,也许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仅调整而已,又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呢,哈哈!如果能上个具体问题的照片,可能会比较好沟通一点的。

楼主:
你是要什么照片呢

网友:
你的加工刀具、加工参数、损坏的刀具、工件照片。

网友(2008-10-06):
我也同意养猪版主的看法!
我也看了东芝的刀具他的分类也提到了非铁金属,难加工材料这类的加工刀具你不妨也看看
东芝公司是这样分的:钢;不锈钢;铸铁;非铁金属;难加工材料;高硬度材料。

网友(2010-06-07):
我的材料是9-4铝青铜,钻孔的时候钻头很难加工,孔22mm深.1.8mm钻头.我现在选用的是含钴的不锈钢台湾苏氏钻头.请哪位老师指导该选择什么钻头.谢谢.

网友(2011-06-23):
你可以换一下切削液看看它的效果     可以用油制的试一下

网友:
莫名其妙扣了好多分,一切从零开始

网友:
推荐PCD的,QQ:1551511227

网友:
各个大牌做钻头的 估计都可以推荐,,我明天看看,,

网友:
来学习学习,长长见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