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圆度仪上测量圆柱度与同心度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7-31):
请教大虾:在圆度仪上测量圆柱度与同心度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
晕,具体详细的 自己回去看公差配合

简单的说  同心是一个面上两个圆心是不是在一点
          圆柱度是有z轴的情况下的偏差,

网友:
同心度是舊的國標的說法,現在叫同軸度了。
你翻開公差配合去看看,圓柱度是形狀公差,公差帶是半徑為公差值T的兩同軸圓柱之間的區域,而同軸度是位置公差,公差帶是直徑為公差值T的,軸線也基準軸線重合的圓柱面的區域。

网友:
我认为:1,圆柱度其检测基准是被测要素本身
2,同轴度检测基准非被测要素本身,而是与他位置相关的那个基准。

网友:
是圆度吧?怎么是圆柱度?

网友:
同心度不好,肯定圆柱度不好。看图形可以明显看出几个测量位置的圆度图不同心。
而圆柱度还和锥度和圆度有关系。
所以说同心度是影响圆柱度的一个因素。
楼主明白?

网友:
另外,同心(同轴)是相对于其他加工位置的指标。而圆柱度是同一加工面的指标。真还没见过要求同一加工面的同心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圆柱度,我还是改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心度不好,肯定圆柱度不好”这话不正确。同心度与圆柱度没关系。同心度不好,圆柱度一样好,而圆柱度不好,同心度一样好。

网友:
那楼主究竟在说什么问题?
要不贴出图纸要求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圆柱度,我还是改过来

呵呵呵,我只是觉得一般的圆度仪测量圆柱度不太好,没有别的意思,可能我理解的比较狭隘,把圆柱度仪和圆度仪分得太清楚

网友(2009-06-04):
圆柱度是同一加工面的指标。同轴是不同加工面得指标。

网友(2009-08-23):
同心度是看两园圆心的偏差量  圆柱度是看其圆柱表面的变化量

网友:
是否可以理解为:圆度主要是同一平面内的圆心间的偏移,而圆柱度则是空间元素,大圆柱与小圆柱之间的类似于圆环柱内的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