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压力传感器的选用与应用

楼主(2008-07-31):
1压力传感器的选用与应用
压力传感器是工业实践中最为常用的一种传感器,而我们通常使用的压力传感器主要是利用压电效应制造而成的,这样的传感器也称为压电式压力传感器。还有利用压阻效应制造出来的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利用应变效应的应变式压力传感器等。

  这些不同的压力传感器利用不同的效应和不同的材料,在不同的场合能够 发挥它们独特的用途。
  压电式加速度压力传感器在飞机、汽车、船舶、桥梁和建筑的振动和冲击测量中已经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特别是航空和宇航领域中更有它的特殊地位。压电式压力传感器也可以用来测量发动机内部燃烧压力的测量与真空度的测量。也可以用于军事工业,例如用它来测量枪炮 子弹在膛中击发的一瞬间的膛压的变化和炮口的冲击波压力。它既可以用来测量大的压 力,也可以用来测量微小的压力。压电式压力传感器也广泛应用在生物医学测量中,比如说心室导管式微音器就是由压电式压力传感器制成的,因为测量动态压力是如此普遍,所以压电式压力传感器的应用就非常广泛。

压力传感器选用原则:

  根据测量对象与测量环境确定传感器的类型

  灵敏度的选择

  频率响应特性

  线性范围

  稳定性

  精度

压力传感器应用的注意事项:

  考虑现场压力的温度范围,标准工业温度范围-20-85范围内才用通用性压力即可,要是超过85度,要考虑采用降温措施。

  测量介质有无腐蚀性。

  考虑所测压力是否存在经常过压,如果是要采取防过压措施。

网友(2008-11-01):
请教:
买了压力传感器是否还需要买其他配套设备,因为传感器输出的只是一个微弱的模拟电压信号. 通过什么手段或设备才能转换成我想要的压力值呢? 我需要的是连续的压力值.
请了解的朋友说下,谢谢。
打算采购的传感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