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动力这个概念怎么解释?

楼主(2008-07-31):
请问“液动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是如何产生的?
谢谢!

网友:
抄的

三、液动力

液流流经阀口时,由于流动方向和流速的变化造成液体动量的改变,阀芯会受到附加作用力,即液动力。

液动力分为稳态液动力和瞬态液动力两种。

   (一)稳态液动力

   稳态液动力指的是阀芯移动完毕,阀口开度固定之后,液流流经阀口时因动量改变而附加作用在阀芯上的力。

1、滑阀液动力

油液流经一个完整腔滑阀阀口的轴向稳态液动力的大小为Fbs=ρqvcosФ,

作用方向使阀口趋向于关闭。具体见圆柱滑阀稳态液动力

稳态液动力对滑阀性能的影响是

1)加大了操纵滑阀所需的力,尤其在高压大流量的情况下,成为操纵阀芯的突出问题;

2)使阀口趋于关闭,相当于一个回复力,使阀的工作趋于稳定。

为了解决稳态液动力增大滑阀操纵力的问题,通常在结构上采取一些措施来补偿或消除此力。图5-1所示为采用特种形式的阀腔补偿稳态液动力的例子。

图5-1a为采用特种形式的阀腔;

图5-1b为在阀套上开斜孔,使流入和流出阀腔液体的动量互相抵消,减小轴向液动力;

图5-1c为加大阀芯的颈部直径,使液流流过阀芯时有较大的压力损失,以便在阀芯两端面产生不平衡的液压力,抵消轴向液动力等。

2.锥阀

不同的锥阀结构所受液动力有所区别。图5-2所示为油液流经常用锥阀阀口的两种情况。锥阀为两通阀,可以是A流向B,也可以是B流向A,前者为外流式,后者为内流式。两种情况下的稳态液动力的大小均为

其中外流式锥阀阀口的稳态液动力使阀口趋于关闭,内流式的稳态液动力使阀口趋于开启。具体见圆锥滑阀稳态液动力

四、滑阀上的液压卡紧力

滑阀在工作时阀体和阀芯之间存在不平衡的径向力,引起移动阀芯时的轴向摩擦力,即液压卡紧力。

引起液压卡紧现象主要的原因是来自滑阀形状误差和同心度变化所引起的径向不平衡液压力。

图5-3所示为滑阀上产生不平衡径向力的几种情况。图中p1、p2分别表示高、低压腔的压力。

图5-3a表示阀芯带有倒锥(锥部大端在高压腔),由于阀芯带有倒锥,阀芯上受到一个不平衡的径向力,直到阀芯与阀体二者接触为止。

图5-3a  滑阀产生不平衡的径向力(倒锥)

图5-3b所示为阀芯带有顺锥,这时阀芯如有偏心,也会产生不平衡的径向力,但此力恰好是使阀芯恢复到中心位置,从而避免了液压卡紧现象。

图5-3b滑阀产生不平衡的径向力(顺锥)

图5-3c所示为阀芯或阀体因弯曲等原因而倾斜的情况,由图可见该情况的不平衡的径向力较大。

图5-3c滑阀产生不平衡的径向力(倾斜)

具体见液压卡紧图为了减小液压卡紧力,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阀的加工和装配精度,避免出现偏心。阀芯的椭圆度和锥度允差为0.003~0.005mm,要求带顺锥。

2) 在阀芯凸肩上开均压槽。均压槽可使同一圆周上各处的压力油互相沟通,并使阀芯在中心定位。具体见开均压槽图

其中K与均压槽条数n有关,均压槽的位置应尽可能靠近高压腔,槽的深度和宽度至少应为间隙的10倍,通常取宽度为0.3~0.5mm,深度为0.8~1mm,槽距为1~5mm。

3)  轴向加适当频率和振幅的颤振。

4)精密过滤油液。

网友:
液体在外力作用下动量发生变化,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原理,液体也以同样大小的力作用在使其流速发生变化的物体上。这是液动力。(抄)

网友A(2013-12-27):
2楼为啥没有图,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为啥没有图,有图就更好了

同求啊。。。。。

网友(2020-12-27):
稳态液动力有点像是为计算方便加上去的一个力,没有从油膜受力详细分析

网友(2022-03-30):
讲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