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类床身下面液压油箱清理,有何好办法?

楼主(2008-07-31):
我所指的是多年的老设备(平磨、外圆磨、内、外螺纹磨床),由于以前对设备保养不够重视更是忽视了对液压油的重视。造成现在加工精度大大的下降并且出现液压元件严重磨损加工效率下降等严重问题!!!我现在刚刚接手这些设备我发现如果单单是换油、清洗修复液压元件根本解决不了实质的问题,因为床身下面的油池太脏了。大家知道磨床和车铣床不一样它的赃物是细微的砂轮末随着冷却液、切削油的渗漏、飞溅跑到油池中去的。由于多年的积累现在已经用手在箱底可以随意抓上一把来了!!吸油的粗过滤三两天就堵的不行了,精过滤也用不了多久。现在换滤芯已不是好的解决办法了!当务之急必须清理油箱!!!可是床身下面的油池相当不好清理不象油箱和床身分开的那种,我现在想如果想彻底的清理只有吊砂轮架或者工作台,可是如果没台都这样的话工作量太大了。所以,我想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把床身下面的油池清理干净???  顺便也在此提醒一下一定要做好设备的保养工作不要等出了问题再去解决!!还有啊 ~~~~
“油”可是关键!!!!!!!!!!!!

网友:
没得办法,只有这样一台一台的干。清理油箱污物,我司装配时都是采用面团,效果还不错!
此外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可以在油箱上面开一个检修槽(当然要注意密封)以便今后清洗油箱,原来在给别人改造设备时就是这么做的,效果还不错!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提议非常感谢!但是不知道还有没有经济实惠的办法~~~~

网友:
org网友好!
.
我是个懒人,但凡遇到费事的事,总想找出一些省事的办法。
.
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我将采取:A..+..B..+..C..+..D........的工艺。
A、搅混----------大手电钻接一“长杆圆球刷”,去“搅刷”主油箱的五面“底、壁”。
B、将油全部抽到外设的第一副油池中“沉淀”。
C、将“沉淀”后的油过滤,后进入第二副油池中。
D、用麻布擦一遍主油箱。
……。
.
syw   080802---06.49

楼主:
不错你的办法值得一试!!!在下非常感谢!!这个办法我喜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个懒人,但凡遇到费事的事,总想找出一些省事的办法"
这点我们俩很象!!

网友:
我们这清洗油池也是采用2楼的办法。效果不错的。

网友:
其实逐步清理的办法也还是很麻烦的,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是生产滤设备的,清理过干洗机的油泥和一般液压油箱。我的做法是为用户设计了一台高吸程的过滤设备,在吸油过滤阶段就采用了中精度过滤,选用的是名义过滤精度为0.5微米的过滤袋,优点是纳污量大,,耗材价格也很低廉。1条1#过滤袋就承装了约2升油泥。如采用2#过滤袋约可以承装5-8升油泥。这样抽出的油泥被承装在过滤袋内,也保护了油泵不会被杂质损坏。一些边角地方不易处理,可将出油管做缩口处理以增大出油压力,形成喷射流,这样可将油箱壁及四角地带的油泥清洗下来后被油泵抽入滤袋内。如此在线循环数次即可清洗干净一个油箱。不需要反复倒换油池,省时省力。如果哪位仁兄有需要可已联系我。宝鸡市百运恒通液压流体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www.byht21.com       周建伟   13509176179    0917-3315568

网友(2008-12-13):
好像有一种专门清洗油池的清洗剂,先循环一段时间,等各种杂质剥离后就好清理了

网友(2009-05-03):
床子搞成那样很麻烦,以后要每班清洗,定期彻底清洗。保持清洁以后就好办的多。不然真的委屈了你的伙伴——这台机床。

网友(2009-12-11):
只能一台一台清洗。

网友:
2楼的技术第一次听说啊..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