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主流的水切割软件分别是哪家?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08-07-31):
现在主流的水切割软件分别是哪家?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PA800

PA8000呀!PC技术
PA8000NT系列CNC是按照工业标准应用PC技术制造的CNC。在Windows NT操作系统下通过PC母板,PA8000NT CNC对各种PC机原件应用完全开放,用户可以任意购买自己所需的PC原件。因此,用户可以拥有基于CNC的窗口式人机界面,同时使得利用硬盘作为NC内存成为可能。另外,从简单的串行口到复杂的网络等不同的通信结构都能得到应用。
PA NT实时内核以极快的响应来满足用户的需求,IEC1131-3标准的PLC将满足机器有序的快速响应的要求。
真正的开放式CNC
作为一个具有真正开放式结构的CNC(包括CNC内核),PA8000NT系列允许OEM利用PA提供的Compile Cycles,以安全可靠的方式把其他专业技术及专用软件(C++)写入CNC系统。另外,当用户使用拥有标准PC总线及操作系统的PA8000NT CNC技术的同时,其他公司的PC硬件及软件可以被很好的使用。
随着PLC的IEC1131-3标准的使用,PLC程序的开放会更加彻底的提供给OEM。用户可以使用指令表,梯形图,功能程序段,连续流程图及结构文本等PLC语言。
驱动接口
PA8000NT CNC可以与模拟量或数字量驱动接口相连接,最多为32轴(模拟量)或64轴(数字量)。
高精度
PA8000NT CNC一直努力满足用户对高生产率高精度及更好表面光洁度的要求,同时,PA8000NT CNC致力于让机床不受加工步骤和客观条件中出现的错误诱导因素的影响。ART(可适应调节技术)可以在实时状态下根除伺服滞后并且抑制由速度变化导致的共振干扰。当用户安装时,ART自动为每根轴选择最佳参数,然后CNC将使用这些参数执行加工程序。
高速度
就机床的生产效率来讲,机床的进给速度是一个重要因素。机床的新理念和新技术对数控系统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数控系统在保证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前提下不断提高进给速度。高速度的机床需要极短的程序段循环时间(达到2000程序段/秒)和特殊的控制算法及通讯功能.“可适应预读功能”将在实时情况下提前预处理100个程序段的程序,并且在编程参数和限制范围内计算出最大进给速率以满足复杂加工的要求。
人机界面
通过软键使用六种不同的操作模式和简单直接的菜单,操作人员将发现PA8000 NT的操作很容易学习和使用,利用窗口技术,屏幕上能针对性地提供所需要的信息。

网友:
同意楼上的介绍,本人也见识过,性能可靠,稳定性好,德国技术,不过唯一感觉不方便的地方在于操作相对烦琐,菜单目录名目繁多,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在中国而言,很难让一般只有中专水平甚至还达不到的操作者接受,以上纯粹是个人意见.

网友:
南京艺工的水切割设备数控系统就是用的是PA的,我展览会上见过,好像不错,比一般国产的要方便

网友:
雷雨  一语中的   真的很有水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