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小齿轮Z2的转速?

楼主(2008-08-01):
齿轮Z1与Z2啮合,Z2空套在杆H上,杆H与Z1刚性连接 .谢谢

网友:
我已经在机械设计这个版块回复了LZ的问题,希望多多讨论交流。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page%3D1&page=3

网友(2008-12-19):
怎么没有问我啊,兄弟

网友:
其他的参数没给吗?
主动轮的转速,滚筒的直径,在你这里应该是z1的转速?
60倍的转速  除以 (古滚筒径乘以圆周率)
(我不太会用公式表示,所以就用语言表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