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M 的PMC如何读写<求助>

楼主(2008-08-01):
FANUC 0M的PMC该如何读写,它的PMC好像是写在EEPROM里面,需要什么专用设备,读出来后如何转换,同时用什么软件,请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2010-11-05):
FANUC 0 SERIES PMC EPROM CONVERT TOOL

*********************************************************************

通过使用该软件,可实现对FANUC 0系统的PMC进行随时随意的修改!

*********************************************************************

    FLADDER的标准使用方法是连接FANUC专用的EPROM读写器一起使用。这个EPROM读写器使用的是日本100V电压,所以在使用时还需要一个变压器(220V/100V),如下图所示:

FLADDER 在读EPROM时:
    用FANUC专用的EPROM读写器将0E1/0F1、 0E2/0F2两片EPROM中的数据合成为*.#EX文件。之后再按F4 DISCOMPILE将*.#EX文件反编译为PMC梯形图文件。

FLADDER 在写EPROM时:
    用FANUC专用的EPROM读写器将编译(F3 COMPILE) 后生成的*.#EX文件分解为0E1/0F1、0E2/0F2两个数据文件。然后再将这两个数据文件写入相应EPROM中。

    通过使用FANUC 0 SERIES PMC EPROM CONVERT TOOL软件,可以使用任何商用的EPROM读写器完成上述工作。 实现了:不需FANUC专用的EPROM读写器、不需要变压器(220V/100V)、读写速度快、操作简易方便等特点。 (FANUC专用的EPROM读写器要卖16000元)。

    FANUC 0 SERIES PMC EPROM CONVERT TOOL软件尤其适用于数控机床的维改工作。该软件提供了两种功能:数据分解和数据合成。

A、数据分解(FNC1.EXE)
        1. 使用FLADDER将PMC梯形图文件编译生成*.#EX文件。
        2. 使用FANUC 0 SERIES PMC EPROM CONVERT TOOL软件的FNC1.EXE功能,可将*.#EX文件分解为0E1/0F1、0E2/0F2两个数据文件。

B、数据合成(FNC2.EXE)
        1. 使用商用EPROM读写器读取0E1/0F1、 0E2/0F2两片EPROM中的数据。
        2. 使用FANUC 0 SERIES PMC EPROM CONVERT TOOL软件的FNC2.EXE功能,可将0E1/0F1、0E2/0F2两个数据文件合成为*.#EX文件。

注:
该软件
  适用的数控系统为: FANUC 0
  适用的PMC型号为:FANUC PMC-L/M/P
  适用的编程软件为: A08B-9201-J500#EN、A08B-9201-J502#EN

                                                 By:kele225@163.com

网友(2010-12-14):
二楼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