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执行机构突然蹿动---请教

楼主(2008-08-01):
我们单位有个液压执行机构,可以在12~30天保持不动(有机械锁定机构),但是偶尔的会在1-2天内出现3~5mm的蹿动(这对我们的设备来说不允许)。

 我们分析不应该是油泄漏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是油泄漏的话它会一点一点变化而不是在1-2天内突然变化。

我们在考虑是不是传感器的跳动给我们的主控系统一个错误的信号使液压缸动作。

大侠们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网友A:
你得把系统图发上来让大家给你分析,表面现象无法对问题进行分析。

网友B:
有机械锁定还有窜动吗?没太看明白啊,还有这个窜动是往复运动的还是只朝一个方向动?

网友C:
回复 楼主:

1.有可能是内泄或者是电磁阀泄压,楼上没有说清楚是这几天忽然蹿动的,还是10·20天里有时候有这个情况
2.不知道们的液压系统是什么机械锁定,如果安装的双向液压锁,如果是的话,可能内泄和液压锁的故障会高些
3.如果是这几天的故障,也有可能液位太低,进入空气或者是泵前的接头松动导致进入空气
4.如果你们的设备是长时间工作,你可以看看你们的管路温度是否过高,如果温度过高,停机后也有可能造车蹿动
5.不知道你们的设备是长通电保压,还是停止液压泵后保压的,如果是长通电保持的话并用PLC或者是单片机控制的话也说不定是瞬间停电或者是外界干扰造成的极短时间的断开,造成蹿动的
  以上是学生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说的不对不要笑话,初来贵地,请多多关照

网友:
有可能系统内进了空气,排排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有可能是内泄或者是电磁阀泄压,楼上没有说清楚是这几天忽然蹿动的,还是10·20天里有时候有这个情况
2.不知道们的液压系统是什么机械锁定,如果安装的双向液压锁,如果是的话,可能内泄和液压锁的故障会高些
3. ...

首先感谢霹雳龙飞这么认真细致的分析和回答:
我把我们系统的情况就您锁关心的各个作一下有针对的回答:
1、出现蹿动是在1~2天内出现的,但是正常状态的时间间隔可能是10~20天甚至更长时间。
2、我们液压系统在静止时是有机械锁定的,但是不只是你所说的双向液压锁,而是用丝杠推动插销顶住的。
3、已经有两三次出现这种故障,但是都没能准确找到原因。我们液压的控制系统还是比较先进,有自测压保压系统(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系统压力小于规定值后会启动增压泵补压,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确定系统正常),到液压系统有过滤空气系统,但是还不能确认是否有空气进入。
4、我们这套设备一直是在待命状态,也就是说系统一直保持175bar压力,需要运行的话随时可以运行。
5、如前所说,我们设备一直是在待命状态,所以可以说是长时间通电保压的,您所说的瞬间停电可能性不大,但是外界干扰可能性很大,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把握判断就是外界干扰或是我们的传感器跳动。

您说的这些都很有道理,也让我这个新手开阔了好多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械锁定还有窜动吗?没太看明白啊,还有这个窜动是往复运动的还是只朝一个方向动?

我看到的一次是只往一个方向运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系统图发上来让大家给你分析,表面现象无法对问题进行分析。

我有空了把系统图给搬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D:
机械锁定能够窜动3-5mm?这块我也不明白!
从你所描述来看,油缸的运动位置是由电气系统来控制的,并且有反馈信号的!如果出现内泻或者微小泄漏,油缸位置会有小的变化,这样的话,反馈信号也会给控制系统,控制油缸动作恢复原位。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说的窜动现象?我原来的一个设备上就是这样的,油缸是垂直安装,承担1吨多重的载荷,要求在中间某一位置停留,会出现间隙的上下窜动的现象,主要是位置信号和控制信号为寻求统一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锁定能够窜动3-5mm?这块我也不明白!
从你所描述来看,油缸的运动位置是由电气系统来控制的,并且有反馈信号的!如果出现内泻或者微小泄漏,油缸位置会有小的变化,这样的话,反馈信号也会给控制系统,控制油缸 ...

我们的设备在操作时运行到规定位置5mm以内的时候就开始机械锁定,也就是说,机械锁 允许有5mm的范围跳动。

但是,我们设备有好几个停止位置,所以,当有几个毫米的位置跳动时,系统并不会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可能系统还需要有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