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处轴径可以不同吗?

楼主(2008-08-01):
一根轴两端各装一个轴承,一个带紧定套一个不带,因为受轴承座尺寸限制,所以轴承内径不一样,对轴的运行没有影响吧(轴的转速是100rpm左右)。

网友:
可以,注意装配顺序

网友:
轴承及轴的设计都是根据使用工况来确定的,也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