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车螺杆?

楼主(2008-08-01):
开始我用一把刀车,车螺杆老是断刀,后来我多加了两把,车起来太慢了,车的是直径25mm的螺杆.请教那位师傅帮帮忙!我是新手,请说详细!摆脱。

网友:
那你也得说详细点才能帮你啊?

是三角螺纹还是什么的? 一般三角螺纹 螺距 三毫米左右的  四刀就搞定了 第一刀 可以多进点 往后慢慢减少 断刀麽  可能是你选的刀的角度 不对  扎刀造成的 可以更换合适的刀具 或者 减少吃刀量 即可解决

网友:
用普通还是数控呢?  吃刀量多少呢这些先标明

网友(2009-05-28):
刀尖在水平面内低于螺杆轴心线较多,产生别刀。

网友:
你用的是 CN刀具吗?还是自己刃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