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Vinci 无极变速器---请教

楼主(2008-08-01):
有哪位了解NuVinci无级变速器的内部结构,如图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是轻型的球式无级变速器,好像是用在小的东西上的,传递不了太大的功率,

图中你就可以看到有输入盘,输出盘,球架可以调角度,利用角度的改变,改变球在输入、输出盘上的接触点对中心的尺寸,即改变传动半径来调速,球架的摆角是通过拉动轴心的可调杆来实现的,

楼主想做什么,要仿制这东西吗,外国有这种自行车,但比较贵,是玩的东西,

网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VPjhmTThPo
这里有视频,原理其实很简单

网友A:
A209安阳什么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209安阳什么地方的?
安阳市汤阴县

楼主:
这东西结构很简单,但是很巧妙,值得衬赞啊,

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产品是用在自行车上的,技术已经被申请专利,我们公司有供国外的该产品的引导圈,也就是调速钢球接触的部件,楼主的图纸还不是很详细

楼主:
感谢楼上的社友,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谢谢,我很需要那个引导圈,

我的QQ:34704042,,,EMAIL:sun3504@126.com,,,

MSN:sun3504@hotmail.com,希望您看到回复后联系我或者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2009-09-27):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啊佩服

网友(2010-05-19):
无极变速是用在什么地方啊都是~·

网友(2012-06-10):
哇这个东西真好要是能自己做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2-10-26):
还是搞不懂他是怎么实现有效传动的

网友:
球是可转的吗?如果是我就理解了。

网友:
是不是应该还有操纵部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