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具压紧螺丝老拧不出怎么办?

楼主(2008-08-01):
粗车外圆的时候,也许是吃刀量大了点。外圆车刀的压紧螺丝老拧不出来,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避免。现在已经拿不出的怎么解决?

网友:
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每次换完刀片时往螺纹滴些油会好些..另外螺钉要定期更换,使用久了螺钉容易断裂,那就更麻烦了.
解决的办法:用氧焊火焰加热或别的方法加热后再拧试试,实在不行就只好敲碎刀片了.

网友A:
上刀片的时候尽量使用扭距扳手吧,按规定的扭力把扭距扳手设定好。

网友:
楼主的刀杆是什么压紧方式的?

网友(2009-03-01):
便宜刀杆的通病。没啥太好的办法。 不要上太紧。要么换好的。

网友:
用了什么样夹紧方式?
很多问题不能凭空想象,如果用了拉钩式的夹紧,粗车不出问题就奇怪了!

网友:
上刀片的时候尽量使用扭距扳手吧,按规定的扭力把扭距扳手设定好。每次换完刀片时往螺纹滴些油会好些

网友:
有专用油的!是二硫化钼油剂,在高压下仍能良好润滑!

网友:
买几支小的反转钻头,钻螺帽已经滑了的螺丝,幸运的话钻不深就自动把螺丝取出来了。如果不走运的话,一直将螺丝钻穿,将螺丝孔的剩余残骸清除干净

引用 楼主:
粗车外圆的时候,也许是吃刀量大了点。外圆车刀的压紧螺丝老拧不出来,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避免。现在已经拿不出的怎么解决?

网友:
唯独的一次,是敲碎了刀片才搞定的,不过刀片的三个尖都坏了才敢砸的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刀片碎了,或者螺栓滑牙了才拿不出来,办法都是从地下用细的东西敲出来

网友:
狙击手和追风果然专业,学习之

网友(2009-04-09):
本月有一个三菱刀具的技术研讨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2009-08-28):
车削量过大,导致螺丝受热膨胀,所以拧出很麻烦,我们的做法是在装刀片之前在螺纹孔和螺栓上涂抹刀具商提供的隔热的油泥。很轻松的拆掉

网友:
车削量过大,导致螺丝受热膨胀,所以拧出很麻烦,我们的做法是在装刀片之前在螺纹孔和螺栓上涂抹刀具商提供的隔热的油泥。很轻松的拆掉
引用 网友B:

不是油泥,就是二硫化钼油脂,山特是黑色的;也不是隔热的,是减小摩擦的。

网友:
养猪大侠,你们用的哪家的扭矩扳手? 我前些阵子从东北采购了1套,机械结构传感器的,结过发现根本不好用-没效率

上刀片的时候尽量使用扭距扳手吧,按规定的扭力把扭距扳手设定好。
引用 网友A:

网友:
实在没办法就把整把刀浸在油里浸上个2天,在去拧

网友:
我前些阵子从东北采购了1套,机械结构传感器的,结过发现根本不好用-没效率

引用 网友C:

你的定扭矩扳手是什么样的,一般不会影响安装效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能没找对款式,该公司产品主要给重汽等流水线使用;手柄太粗且是手动使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
有几种原因
1.螺纹精度不够 国产刀杆和刀盘基本采用6H的公差,而进口产品基本都是4H的公差
2.干切削时没有涂螺钉防烧结剂
3.螺钉本身的材料强度不够,重载切削时候在螺纹内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