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草图线性设置在什么地方?

楼主(2008-08-01):
SolidWorks用了3年了,可是这几天发现一个问题几天了都没解决,就是草图线性设置在什么地方。我的现在草图的线不管是构造线,还是中心线都是实线,只是粗细不一样 ,我想换成好区分的。

请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设置的吧。重装软件试试吧。D版有时会有些不知名的问题。前些日子我电脑上的有个钣金件一改动就提示以前的折弯有问题呢。在其他电脑却可以。

楼主:
我都试过了,我用的是正版,不过没升级罢了

网友:
请问是在零件下的草图呢还是工程图中的草图。若是零件下就不知道了,也许正版有可以设置的地方。

网友:
在工具--->选项--->文件属性  里

等等……难道是草图里??草图我一直认为是默认的,不用设定的

楼主:
是零件草图,我们这里有两台电脑都装的是正版软件,开始我以为是零件模板的问题。但是吧那台机器上的模板考过来。在那台能把构造线画成虚线,在我的电脑却不行。于是我吧软件从新装了一次结果还是不行。
    不过我相信还有有地方可以设置的,不过我没找到罢了。

网友:
工具——自定义——命令——线型,拖出来就可以。选好线,再用此命令就可以更改了

楼主:
这个我已经试过了可是点它为虚线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实线。

网友:
这个估计是软件方面的问题了。既是正版,找软件商了。

网友:
可能是你电脑系统的问题,重新装系统就行

网友(2008-10-29):
图上的这个按钮可能是你要的。

网友(2009-03-31):
你这样试试:点击“工具”,选项,文件属性,线型……
OK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