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200镗床 旋转工作台---请教

楼主(2008-08-01):
大家好
     我搞加工的,最近我单位16M立车 工作紧,  就把 部分回转零件有镗床来加工,  我们把零件(4米左右)放在工作台的回转工作台中心上(B轴),     B轴 我给F15  (老师傅这么给的),问题是这个  15  是什么, 是工作台的每分钟旋转多少角度吗???,还是进给速度......

网友(2009-04-12):
B轴是回转  V轴是直线进给

网友:
"F15"的含义:
"F15"表示程序中的一个字, 其中:
F_字的地址
15_字的数值

F 字地址表示进给速度指令,后边的数值表示进给指令的大小.

进给指令速度一般有两种表示方法:
1. 单位是mm/min
2. 单位是mm/r

从楼主给出的数值F15 结合实际情况看, 应该是进给速度为: 15mm/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