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回参考点故障

楼主(2008-08-01):
(图片)

网友(2008-10-09):
资料不错呀,无法下载。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下载

网友:
下不了啊

下不了 :'( :'( :'( :'( :'( :'( :'(

网友(2008-12-15):
回参考点两次间出现数据差,正要这资料,为什么这么高的权限啊  我好生气后果很严重,降到30权限,行吗,楼主

网友(2012-03-13):
发那科系统车削中心,X/Z轴均出现的零点错位 两轴都可以回零点 显示的机械坐标也是对的 但是实际位置远没有达到以前的位置  z轴的参考点位置有标记 只要把z轴手轮移动到那个标记的位置对准 在改参数断电重启就可以了 但是x轴不知道怎么弄?它能够回零 零点的机械坐标显示的也是和原来一样的 但就是实际位置比原来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