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牌料到底是什么材质?有人说是S45C---请教

楼主(2008-08-02):
我是一个新手,特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王牌料到底是什么材质?有人说是S45C,也有人说不是.

网友:
做模具的师傅都喜欢这样叫
是指45#和50#
不管是哪种材料,热处理硬度只能达到HRC50--52度
一般夹板和模板采用此材料

网友:
钢料会漆上顏色已以识别,45号钢或中碳钢是漆成黄色,俗称黄牌钢,因音似再以讹传讹之说即成王牌钢、王牌料是也。

网友:
p20 nak80王牌预硬钢,塑胶模用的。模板一般用45号,50号一般都是甲方指定才用的。

网友:
支持,顶楼主,呵呵

好贴,帮顶 ,支持 ,楼主的贴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