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UG建模方接圆的 ,就是天圆地方的那种?

楼主(2008-08-02):
请教:

怎么用UG建模方接圆的 ,就是天圆地方的那种。

网友:
是不是这种啊》????/
LZ看看!
方法是做个圆和四边形
然后角上做辅助线
最后用网格曲面做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就是这样
如果能做的长点
那样截图看的效果就更好了
你这样看上去比较模糊!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朋友们了的。是这样的。现在我做的时候是先等分圆弧,在链接矩形的4个对角点的。然后要扫掠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用扫掠做的

网友(2008-09-09):
简单的呀

网友:
扫掠就可以,

网友(2009-06-29):
很简单的啊,用扫掠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我用直纹做的

网友(2010-01-13):
非常easy,做个方形草图,在做个圆形草图,扫略一下就行了

网友:
如果做钣金展开的怎么做啊!!

网友:
做个圆形草图,再做个方形草图,用扫掠

网友(2010-03-04):
能不能说的仔细一点呀 没有怎么看懂!

网友:
cad2010可以直接画

网友(2010-07-10):
扫略就OK啦

网友(2010-12-09):
学习了,回去也画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想能展开的话,只能在钣金模块里用放样弯边的方法先画一半方,再创建一基准面(就是天圆地方的高度)画另一半圆,再选择放样弯边确定其它参数即可

网友:
都是高手啊,来跟你们学习学习

网友(2012-01-05):
能不能给个视屏了?大哥求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学习中

网友(2012-04-05):
灰常的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