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心车加工螺纹扁丝后有毛刺如何解决?

楼主(2008-08-02):
厂里为某洗衣机做的一个传动轴上面有个M6的螺纹扁丝。在走心车上一次车削完成的。现在发现一个问题,要是先车螺纹再进行铣削,在成品的铣加工面上和螺纹罗牙之间有毛刺,螺纹规旋入很困难,必须拿下来手动去毛刺才可以,很浪费时间。要是先铣再车螺纹,螺纹刀是断续加工,磨损的很快,还经常爆刀尖,加工起来不是很稳定。工件材质是SUS303和SUS420F,我尝试用新铣刀新螺纹刀,但是结果也不是很好,还有毛刺。想问下各位,这个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别说要拿螺丝一个个旋,螺纹长,不是每个牙都有,一个个旋要累死人的。

网友:
铣扁位后,用专用的攻牙机就行呀,

网友(2016-12-10):
牙刀使用圆的,不要使用普通车床单刀尖的。

网友:
本人没啥经验,进来看下别人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按照一般工艺,总是应该先加工螺纹,再铣平面的,至于毛刺,只能想其他办法,用板牙再套一下?

网友:
觉得还是先车牙再铣面。后来出现的毛刺是一定会有的。那就想办法去除掉。可以想一下在车床上装一个钢丝轮的打一下毛刺。或者加一个去毛刺的工序。

网友:
start有一款专用工具,方长条状的四面带螺纹,标准公制英制的都有,零件拿下来之后,专用工具一蹭毛刺就掉了,有空给你照张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