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螺距弹簧,已增加难度(欢迎大家参与,有加分)

楼主(2008-08-02):
变螺距弹簧
欢迎大家参与,有加分,请付上附件(图片)
至于尺寸可以自定
如果画的不好
可能会出现2的错误!

现在增加点难度,大家画画最后一个图的。

希望上传截图的同时最好再写下简单的步骤,方便大家学习!

楼主:
是变螺距哦
而不是单单的就是螺旋线!

网友:
其实很简单,表达式中zt的函数不是一次,而是高次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可以再做一个试试
截个图来
做的好
我再给你加分!!

网友:
这分加得也稍嫌容易了一些吧?作为版主,还须慎重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虚心接受风追云的批评
但现在主要是UG板块发贴和回帖还有参与的比较少
为了增加大家的积极性
所以加分加的多点
正所谓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所以特殊时期也就特殊对待了!

网友: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网友:
顺便做了个锥度的!

都还可以吧?

网友:
针对主题做得好的,又积极参与讨论的,多加几分也未尝不可。论坛繁荣才是硬道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
你也可以参与大家交流!

网友(2009-07-28):
版主能不能讲讲是怎么做出来的啊,表达式始终定义不正确

楼主:
不用什么表达式
随便画就行
就是螺旋线!

网友:
版主能说的详细些么?具体是怎样画的?
我现在能用表达式画出变螺距的螺旋线,但是不能控制螺距,只能控制总的高度。

楼主:
螺旋线选项
半径方式选 使用准则线
规律函数选 根据规律曲线

网友(2009-08-29):
13楼的大侠方程是几次的?

网友:
做个不是圆形的吧

网友(2010-07-20):
给指点下 锥度的怎么做

网友:
其实这也是我再学习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网友:
加油吧,其实没有必要每次都去画出来,调个标准库就OK了,\(^o^)/~

网友:
人气好像不怎么旺盛啊

网友(2012-12-18):
这个很简单啊 懒得做  楼主直接给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