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尖齿铣刀和铲齿铣刀?

楼主(2008-08-02):
1.请问什么叫尖齿铣刀和铲齿铣刀?请说明仔细点,直接点,如详细描述下形状,或者从功能方面对比明显点
2.还有为啥刀具要重磨,重磨是指用一段时间后磨,还是买回来就要磨,或者是两者都都有?
先谢!

网友:
尖齿铣刀和铲齿铣刀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铣刀, 铲齿铣刀就是指有铲背的铣刀,铲背是指后角的一种加工方法。
重磨顾名思义就是用钝了以后重新磨削前角(一般做法)让其锋利的方法。

楼主:
谢谢上面

再问下,重磨铣刀不是铣刀的一个分类吧,我听过有人说重磨四齿刀,是不是指一把四齿刀磨过而已?

网友:
基本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