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版本安装不上---[求助]

楼主(2008-08-02):
先前安装过一次,是直接删除的,重新安装时说2008已经安装。谁知道怎么把残余的东西给清掉啊。

网友:
不清楚你的2008版本是什么东西?
有些软件需要卸载,不能直接删除。
建议你先清理一下注册表,然后再试试。

网友:
打开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 ----卸载2008版软件 ,卸载完重启电脑,然后再重安装

网友:
按照3楼的做去吧!!!
写注册表的软件不能直接删除
难道LZ是装绿色的装多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在控制面板里也删除不了啊(先前是直接删除的文件夹)

怎么才能完全删除啊

网友:
在注册表里面删除注册项吧。
可是印象中AUTOCAD是可以重复安装的
是不是电脑有其他问题

网友:
楼主,前面安装的能用吗?还是第一次装就不能适用,
1、如果是刚重装系统,安装前要把杀毒软件防火墙都关掉,
2、要是已经用了好久的系统,你可以先把系统重启安装一下,再安装CAD
3、要是都不行的话,估计就是你的安装包有问题,重新下过,或者用光盘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