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2516-81普通螺纹偏差表

楼主(2008-08-02):
GB2516-81普通螺纹偏差表

网友(2008-11-04):
但是有个问题,有的标准中要求6h  6g   6f,这3个尺寸间有很大的重叠部分,而且在表面处理是还要进行公差补偿,那么补偿量如何确定?  有时6g的外螺纹表面处理后变成6h,会影响装配么?

网友(2021-06-20):
收藏了) S' [4 J) d2 z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