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算一下重量和价格---请教

楼主(2008-08-02):
大家可以帮我估算一下重量和价格么?以及生产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减速机。
附件里我已经把图片粘贴上了。谢谢!

楼主:
顶啊!高手都进来啊!!

网友:
一天算不完

楼主:
回复 网友A:

3楼高手,你以前接触过么?

网友:
齿轮箱没什么,有零件图,就翻图,汇总,有些没详图,要设定功率,计算出齿轮,轴的大概重量,再分析箱体的厚度,最后就可以有粗重量,大约误差15% ,再准就难了,得出零件图以后了,

我说的是比较熟练的,要一天,

楼主:
谢谢! 我有个朋友给我的答案是80吨左右

网友:
关键要看能不能保证大齿轮的质量,一个是看有没有加工能力,还一个就是看有没有控制焊接变形的技术。

楼主:
期待更多的高手给予解答。

楼主(2008-09-23):
主要是大齿轮如何加工啊!好像体积非常大。像这样的齿轮一般采取什么杨的工艺呢?

楼主:
国内江浙沪一带有哪些公司可以做这个呢?齿轮的强度是否可以达到运转要求?

网友:
这么大的减速机一般在哪些地方会用它

楼主:
可能矿山吧。
我听老板说,他见过那种人在箱体可以里自由走动的减速机!那要有多大哦!

楼主(2008-12-31):
不好意思 我又把这个帖子顶上来了。

网友:
这么个大块头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SEW-传动设备(天津)有限公司就可以做呀,还可以做更大的

网友:
好像国内南京高速齿轮厂做的比较好,可以考虑考虑他们~
我们是给他们做齿轮锻件毛坯件的。
他们要求非常高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