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21设定基准面后的平面原点在哪?

楼主(2008-08-02):
我所使用的是三丰的三坐标,非WINDOS界面的,日文系统的,指令#131是测量平面的,可以打三点形成一个面,   然后#521是把前面测量的面设为基准面。
我想请教的是:
在#521设定基准面后的平面原点在哪?   急!  感谢高手指教!

网友:
#521设好基准面后,你在这个面上测量一点,如果这个点的Z为0.000左右,就说明你的面是平面原点。

楼主:
z为0说明这个面是Z的原点,我想问的是X,Y的原点在哪??

网友:
首先你开机的话一般有个机器默认坐标,当你定基准面,但没有定X,Y的话,X,Y就是你的机器坐标,但Z 轴零位在你测量的面上。
你也可以将探针移动到x=0.000看看到底在哪里?

楼主:
感谢

我明白你的意思,  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原来的机械坐标吧

楼主:
QQ

你的QQ可以告诉我吗,有时间在QQ里想你请教

网友:
DOS版的界面?你输的命令也不像DOC命令啊。

楼主:
我们厂日本人带来一个程序,开始就是手动打三点形成一个面,然后就开始自动运行,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知道XY的原点在哪,我试过了不在机械坐标原点上

楼主:
有人给我的答案是三点的外接圆或内切圆圆心上,我试了都不在

网友:
请教不敢,我的邮箱是jhd88@ msn.com
如果随意达三个点作面跑程序的话,应该还需要手动测量轴向吧?或者你跑程序时产品必须固定在一个特定位置,你产品换了位置还能跑程序?应该不能吧。

网友:
你要是使用了3-2-1建立坐标系的话就很清楚了。社区里面有相关的帖子,搜一下吧!跑程的话你首先要工件定位,就是建立坐标系,弄好了以后就可以跑了,如果无法给工件定位的话那跑程就是一句空话!!如果你要强行跑程的话就可能会因为你的错误指令而损坏CMM的硬件导致兄台失业。

网友:
不一定要先定坐标跑再程序的,只要你每次都用机器坐标,产品用夹具每次能装夹在CMM的固定位置,编程时可以直接跑程序。但很少人这样用的吧。

网友(2008-10-18):
将探针移动在X0,Y0,Z0就明白了。

网友:
同意13#,你移到那里后就大概知道三轴零位了,自己想想为什么在这里?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