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业,大家看看

楼主(2008-08-02):
怎么上传作品图片
我的作品完成后想上传图片应怎么操作?(除了用QQ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怎么传上来,但不知道怎么把作品变成图片

网友:
拷屏,可以把任何格式的图片另存为jpg等格式。

网友:
也许有两种方法。
第一,qq截屏,然后粘贴到小画家里面另存为jpg格式文件,其他格式可能社区不认可;
第二,在solidword里面应该有另存为或者save a copy吧,看看是否有jpeg或者jpg这种格式,
有的话直接转成图片格式而不用抓图了
除了这两种,貌似没有第三种了吧
试试~~~

网友(点评):
虚拟打印成PDF格式,再转成JPG,效果极佳

楼主:
谢谢,成功了。现发上我的最简单作业,请指教

楼主:
图片

图片作业,请指教

楼主:
各位大师,还是不行,我是用屏幕捕捉-----word文挡-----粘贴----浏览,但上传的还是附件,不是直接图片,请帮我

楼主:
这次行了吧

网友(2011-06-22):
挺好看的,用方样就可以。

网友:
也是在论坛中发现的,此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屏幕截图方法】
 有好多的网友,在上传资料、工具、解题等后,不能附上相关的图片,使大家看了像在云里雾里,不知这些是什么内容,到底好不好,是不是值得花时间下载。原因是,他们不会截图。
针对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截图方法,不借用其他的软件,就能轻松搞定。方法如下:
1、图画好后,将图在允许范围内尽可能搞大一点,按一下“Print Screen SysRq”键,此键在方向键区的左上角,Insert键的上面。
2、打开“开始→所有程序→附件→画图”,点选(“编辑→粘贴”或Ctrl+V)。屏幕截图就都在画板上。 " Q _
3、点选左边工具栏上面的“选定”按钮,按钮图案是一个长方形的虚线的框,框选截图上需要的部分,点选(“编辑→复制(或剪切)”或Ctrl+C或Ctrl+X)。
4、点选“文件→新建”,出现对话框,问是否保存,选“否”,出现空白图框,点选(“编辑→粘贴”或Ctrl+V)。刚才框选的图片就出来了。|
5、点选“文件→另存为”,保存类型选“jpg格式”,截图就完成。保存的图片即可派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