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吨折弯机故障---请教

楼主(2008-08-02):
车间200吨折弯机出现故障,表现为下降没问题,上升抖动,且速度特慢,经过诊断,确认主缸没问题,打开原理图中的OL、OR点,将上模两端垫平,脚踏启动上升,发现只有OR口出油,且流量很小,是平衡阀的问题?但为什么下降没有问题,因为平衡阀是厂家自造的,不想打开,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
折弯机液压原理图

折弯机液压原理图

网友:
折彎機是什麼牌子?

請先測試回升油路時的工作壓力是否太小.

第9 號雙單向節流閥是否正常?

如是平衡閥是廠家自制, 請找廠家好了, 一般用戶自己拆壞了, 才找廠家, 人家點收費可自行想像.

网友:
原理图没怎么看懂

网友:
折弯机维修

提供数控折弯机,剪板机维修改造服务。ding_xuemei@163.com或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2008-09-07):
平衡阀没调整好

网友:
油泵磨损,压力打不高

网友(2008-10-10):
你没侧压力么?  上升和下降的压力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