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转cad,图纸比例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03):
proe转cad图纸比例的问题,网上讨论的很多,但大多是关于单位设置的讨论(25.4的倍数问题)。问题是,即使proe和cad单位都设定正确,好像也有问题。假如proe工程图比例1:2,A3的幅面;转入cad后,视图(包括图框)应该自动增大到2倍才对。大家可以试试,难道非要手动比例缩放吗?

网友A:
回答

再proe中 先做工程图选择 模板有图纸大小 可以决定你转cad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proe中 先做工程图选择 模板有图纸大小 可以决定你转cad的大小

再详细些......
现在问题是,proe转cad后尺寸标注有问题。图框的尺寸按1:1,视图不能按1:1标注。比如proe1:2的视图,转到cad中后,标注的尺寸也就是原来的一半了,不是1:1的尺寸。

贴个图说明一下:
proe1:5,蓝色尺寸是在cad中标注的,黄色尺寸是proe带过来的。

网友B:
我怎么这么幸运,PROE很多问题我都没遇见过啊
根据本人猜测,楼主可能误解了PROE里面比例设置的问题了
PROE工程图里面的比例,仅仅是缩放比例,意思是为了2D图方便的放置在默认的图框里面,A3或者A4。
因此,量测尺寸不受该比例制约。
至于转成CAD格式以后,出现上面的情况原因可能有二:
1 工程图config的设置问题;
2 CAD标注形式的设置问题;
为了找到真因,楼主是否方便随意画个3D,然后转成工程图及CAD图
我来帮你看看到底哪个环节有问题。

网友:
图纸比例若不是一比一的话,转过来相应也有所缩放的。不管是SW还是Proe。若是做好的图纸转来再缩放吧,若要转到CAD用,那就先弄成一比一再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这么幸运,PROE很多问题我都没遇见过啊
根据本人猜测,楼主可能误解了PROE里面比例设置的问题了
PROE工程图里面的比例,仅仅是缩放比例,意思是为了2D图方便的放置在默认的图框里面,A3或者A4。
因此,量 ...

请深南大道研究研究,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老兄,我这边试了下,没问题
软件是PROE4.0 ,AUTOCAD2008
尺寸没有任何偏差,好像你的2D使用的是CAXA
可以的话用AUTOCAD打开2D图试试,如果尺寸不变的话那就是你的CAXA没设置好
我查过proe的配置文件,里面没有关于转图比例的设置项目。
先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我这边试了下,没问题
软件是PROE4.0 ,AUTOCAD2008
尺寸没有任何偏差,好像你的2D使用的是CAXA
可以的话用AUTOCAD打开2D图试试,如果尺寸不变的话那就是你的CAXA没设置好
我查过proe的配置文件,里面没有 ...

奇怪啊,照你的说法,用proe4.0试了下,居然是对的!又用2001做了一次,问题却照旧,看来是2001的dwg转换有问题了,但记得以前曾经好过。这下得好好想一想了。谢谢了。

网友:
具体没试过了。应是标注样式的问题。4.0可以在CAD转换标注样式吧。2001建不成。。随着软件版本的升高,相互交换时产生问题越少。以前曲面转换用2001打开好多破面,2.0就是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希望你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到时候与大家分享下,哈哈
让我也长长见识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人,以前没遇见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