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路上安装油雾气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03):
背景:我公司有很多的设备在气动回路上只有过滤器和气压表。但有小部分设备是加有有雾气的。空气过滤后直接进入电磁阀,气缸。请问:
1.加油雾器有没有十分的必要。
2.加了油雾器和没有加油雾器的设备,电磁阀和气缸的寿命差别相差是不是很大。

网友:
这个问题涉及到油雾器的作用:利用负压原理使油吸入到流动的气体内并使其雾化,随流动空气进入要润滑的部位进行润滑。对于运动的气动部件,如气缸和气动换向阀,有此装置有利于使用寿命的延长,特别是运动频率比较高的部件更要油雾器,除非运动部件内部有独立的润滑结构。

网友:
针对SMC的产品询问过,建议设备系统一开始新的就不用,但一选用了,就要一直用,要不反而会影响元件的使用寿命。

楼主:
谢谢悲壮圣士和羚羊。我原来想把公司所有的气路都加上油雾器的,这样可以减少因电磁阀和气缸产生的设备故障时间。但设备都是小日本的搬过来的时候就没有,所以有点迷茫。但是如果我们清洗过电磁阀和气缸,那里面的润滑脂就会破环,可能是越修越容易坏。我明天问下SMC看看!

网友:
气缸有需要润滑和不需要润滑(免维护)两种,两种气缸最好不要混装。
楼主要留意记下不安装油雾器的系统上的气缸型号,回头再对照产品说明要求是否是免维护的,否则要加油雾器。

楼主:
我不知道同一结构的气缸有需润滑和不要润滑的区别,我公司的肯定早就乱套了,换气缸就同一结构换上OK就行,购买也不会买太多型号的。今天在一台设备上加了一个油雾器,因为昨天换了一切向不好的电磁阀,不知道将来效果是好还是坏!

网友:
我们一般会加上去,但是使用效果方面就没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要求对排气控制较严格就不要装油雾器,有吹气的场合也不要用

网友:
虽然说没有明显的不同,使用一段时间后还是能感受到的,没有润滑的声音很大,气缸伸缩不是很顺畅.

网友(2014-09-10):
现在SMC ckd festo 都不用加了 但是一旦加了 就要一直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