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的 取样长度、评定长度---请教

楼主(2008-08-03):
求助高手 粗糙度中的取样长度、评定长度如何规定  0.8u 的取样长度多少 3.2的又是多少?

网友:
这些国标都是有明确的规定

网友:
粗糙度的 取样长度、评定长度

你有说明书的话,就知道了,他有一个表格规定的,粗糙度为多少时,长的波长是多少范围内。
具体怎么取,我忘记了。

网友:
Ra在0.1-2之间,取样长度4.8,截断值0.8
小于0.1,取样0.25
大于2,取样2.5

当然一般使用中,大部分人都是选择4.8来用的

网友(2008-09-05):
回复 楼主:

国标是有规定的,不同厂家的粗糙度仪也是有相应规定的,我们公司用的是三丰的,操作手册上有说明的。
Ra0.8 取样长度是0.8mm 段数为5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