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前辈们UG学习方法

楼主(2008-08-03):
各位前辈好!我是名大一的机械设计制造专业及自动化学生~我趁暑假正在自学UG4.0可是发现UG的命令实在太多~不能完全的理解!所以我先请教前辈们~学ug有什么方法和窍门吗?看视频教程是否有用!还有就是什么地方有好的学习资料和视频教程下载!!谢谢了                                  一个刚刚触摸到机械的毛孩子敬礼!!

网友:
我的方法是实践
我自学了差不多1个半月吧
然后接着就是画了2套的发动机图纸
几乎的三唯
这样学下还算马虎吧
画是基本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只是可能不是很专业
画一些图的时候细节方面做的不好!
至于视频我没怎么看过
感觉你还是去买本书吧
不要是单学命令的那种
是教你画零件或者整图的那种!
这是我写的命令
比较常用的
你可以看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3221&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