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材料做的输油泵能否用40Cr代替?

楼主(2008-08-03):
各位大侠       请问20Cr材料做的输油泵能否用40Cr代替?谢谢啦

网友:
20Cr表面碳、氮共渗能达到表硬心韧的效果,且硬度能达到HRC60以上,但40Cr一般来说只能调质及淬火,没有低碳钢热处理后的效果。

网友:
可以用
20CrMnTi
20CrNiMo代替

网友(2008-11-22):
不可以
20Cr是渗碳钢,主要耐磨性能好
40Cr是调制淬火钢,适合制作综合机械性能好的零件
他们用途的方向不一样
就像20钢和45钢的区别一样

网友:
还是不要这样做,,这两种钢材,用途不太一样,

网友:
热处理后机械性能不一样,建议最好不混用

网友(2009-04-22):
40Cr表面做高频淬火处理,可以代替20Cr,这个不是那么绝对!!
在耐磨引擎上面,我们改作过很多种!!

网友(2010-07-19):
真么多高手,学习了,

网友:
如果要求高,是不能代替的。
20Cr为渗碳钢,耐磨、抗冲击、外硬内韧、焊接性良好。
40Cr是调质钢,有人说可以表面淬火,虽然硬度也较高,但耐磨是远远不够的,控制不好,还产生脆性心部组织,焊接性能差!

另外低碳钢对缺口敏感比高碳钢低

网友:
除非你不做渗碳淬火,那样的话才可以带。即降低零件的使用要求。

网友:
20Cr为渗碳钢,耐磨、抗冲击、外硬内韧、焊接性良好。
40Cr是调质钢,有人说可以表面淬火,虽然硬度也较高,但耐磨是远远不够的,控制不好,还产生脆性心部组织,焊接性能差!

另外低碳钢对缺口敏感比高碳钢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