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配的轴承上机后,有发热、轻微震动---请教

楼主(2008-08-04):
我们厂使用轴承较多,主要使用双列球面辊子的(纸厂),在使用中经常出现刚装配的轴承上机后,有发热、轻微震动等现象,过段时间震动加强,检查未发现问题。经过半年时间更换后检查轴承滚动体有轻微点蚀,内外圈滚道出现磨光。怎样避免呢?

请那位同仁解释一下,怎样避免!

谢谢!

网友:
论坛上有轴承的选用和装配的帖子。

网友:
感觉可能是装配的问题,同心度不够或者间隙调的不好

网友:
不知装轴承的轴转速多少,我感觉一要看看装配过程是否有问题,二要看看该转轴的几何精度是否经过多次装配后,是否有些降低(拆装时的敲击),主要检测安装轴承的轴段的同轴度,看看有些是不是出现问题

网友:
看到你的装配图才好下结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轴承装配、轴承游隙、材质都有影响。

网友:
这个要结合工况和实际应用场合才能分析。
震动、发热很多情况下都会发生,楼主最好发个图片。

网友:
震动很可能是同心度不好造成的。发热很可能是间隙不好造成的。

网友:
楼主发张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