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办法让切割全部结束?---请教

楼主(2008-08-04):
在园棒料上切割键槽型(切割通)切割快结束的时候,(10余件累计放模具里)线切钼丝停止,分析后发现是有些切割部分快结束,有些已切割结束,导致部分脱离碰到钼丝。这个有什么好办法让切割全部结束吗?

网友:
能否将工件通过某种办法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保证在切割结束前电极接触良好,拙见

网友:
用磁石吸住试试吧

楼主:
我现在有磁石吸的,退磁麻烦点,现在的退磁器质量很差的。

网友(2008-11-18):
用磁石吸住试试吧,多退机次磁

网友(2009-07-19):
切割这种多层的东西,切割大半后,都用夹板夹住,为的就是防止零件或废料脱落卡断钼丝。磁铁也是一个办法,但没办法吸住几层的东西,特别在加工不锈钢的时候,磁石毫无用处…………

网友(2010-10-13):
如果键槽不是很小的话,可以用夹紧的方法把余料夹住,就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