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测量位置度0.3,补偿值是多少?

楼主(2008-08-04):
现在要测量位置度0.3,请教一下总共补偿值多少,此位置度是否合格,谢谢!

网友:
20.03孔不加补偿位置度为0.4243,20.03孔补偿值为0.13,单孔补偿后0.13+0.30=0.43  ,  0.4243小于0.43 就算不加B或C的补偿已经合格。

网友:
2#的朋友,对于LZ的问题里面的最大实体与独立原则有什么区别吗?0.4243大于0.3了怎么还算是合格呀?麻烦你了!

网友:
我们这有一种经验判断位置度是否合格的方法,(我们常用是独立原则,不知其他原则能否共用?还望有经验的前辈指正)此方法仅供参考,如果算出的结果与极限接近的话此方法不可用,需要按科学的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就按照LZ的实际情况而言,测量值与理论值的差的绝对值,有两个值(X和Y)偏大的乘以2加上小的,LZ的两个绝对值都是0.15所以随便哪个乘2都一样,就是0.15*2+0.15=0.45此0.45是最大值,就是说通过正确计算出的位置度误差不会超过0.45。2#朋友的结果也证明是勉强成立的。

网友:
  独立原则:
图样上给定的每一个尺寸和形状、位置要求均是独立的,应分
别满足要求,两者无关。
LZ图纸标注的是最大实体。
时间到,赶紧下班,呵呵。回家再解释。

网友:
独立原则举例

网友:
最大实体举例

网友:
学习了。
我也有一个位置度的问题。

我去发个新帖

网友:
唯一漏掉的是20.03孔的对于A基准的垂直度需要测量,这样位置度才是真正的对应A、B、C基准。

楼主:
如果单孔补偿后位置度不合格,那么B和C的补偿值应该加上去吗,如果要加上去怎么加?

网友:
很困惑,位置度C的不理解

网友:
和11#的同样的想法,C基准起到什么作用。还是这图是局部图或者其他什么的。

网友:
实际是B-C 是轴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问那个B和C 的补偿要怎么加?是把它大的都加上去,还是应该要换算完加进去??????

网友:
这个零件要分别计算B、C 的补偿,取最小的补偿值。因为B、C相互限制的。

网友:
看来还要努力学习 啊

网友:
现在有很多GD&T 培训的啊。 一两千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