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聚四氟乙烯毛细管翻边

楼主(2008-08-04):
现在需要将规格为0.8*1.8(内径*外径)的聚四氟乙烯毛细管翻边,翻成图中那种喇叭口型的,大家有什么招吗?

网友:
一般的聚四氟乙烯可能不行,改用可熔性聚四氟乙烯(PFA)吧,我们有一种阀门的密封就是用它,不过这贵多了。用油加热使之变形。

楼主:
嗯 谢谢李老师

我们这个管子好像是改性的 是可以翻边的 我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网友A:
如果材料塑性好,可考虑上面死定位好在模具套中,下面用油缸推模具上行挤压成形。

网友:
我不知道你翻边具体有什么用,不过给你一个建议:这种东西在使用过程当中是不需要翻边的,你看到的翻边就是在使用当中由于挤压的作用自然形成的。接头的接嘴部位是圆弧过度的。帽的内孔和管的外径相当(一般不大于0.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材料塑性好,可考虑上面死定位好在模具套中,下面用油缸推模具上行挤压成形。

今天琢磨了一天 制作了一套简易的工装 解决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琢磨了一天 制作了一套简易的工装 解决啦
把你的方法和大家分享啊^_^

网友(2010-02-27):
做个模子用盐浴翻边,我公司F46管翻边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