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装配体,螺纹孔消失---请教

楼主(2008-08-04):
今天碰到这个怪事,在装配体环境下用“异型孔”打的一组螺纹孔,刷新装配体后,螺纹孔自动消失,请问娜位高手能否指教一二?非常感谢!
另:
在用“异型孔向导”从新打螺纹孔时,遇到莫名奇妙的提示:“尺寸值0超出其范围,旧的值31.75会被还原。”

网友:
在装配体环境中使用的话你现在说的就不是很清楚了。装配体中的孔特征:插入--装配体特征---孔。而孔又分三种:1直孔,2向导,3孔系列。
    估计现在你应是用工具栏中的按钮,也就是零件环境下的“异型孔”按钮,它属于上面说的第二种。 自动消失具体来说应是本身没能正确生成特征。
 至于后面的问题,以前我经常碰到。不能明确想想是什么原因了。好像是我曾经自定义过孔特征中的“自定义大小”,而不知为何,它在以后产生时总有一组数值会自动变为0。你看看那里的“自定义大小”有没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