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是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8-08-04):
我在一张图纸的备注栏看到一个符号是μ"是什么意思啊?在它的上面还有Ra和Rz
Ra
0.025
0.05
……
Rz
0.25
0.4
0.4
0.63
……
μ"
1
2
……

这个东西怎么理解呀?

网友:
看一下书吧,单位符号

网友:
微米英寸~,这个可以根据你的图纸来看呀,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电镀膜厚,RA是中心值(公制尺寸),
RZ是他的范围.比方说这个电镀膜厚不能小于RZ中的1u"(0.25~0.4um)这样一个值.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兄弟的回复,看了一下书,书上没有提及此符号!
请问鹰之舞朋友,这和粗糙度等级能扯上关系吗?Ra和Rz也是粗糙度的代号

网友A:
粗糙度的代号有很多种!Ra    Ry     Rz     等等!   都是产品粗糙度!过去叫"光洁度"它们一般测量结果都以"μm"为单位!就是以"微米"为单位!!!   μ"是"微米英寸",  1英寸约等于25.4毫米    1英尺等于12英寸!Ra    Ry     Rz     是测量参数不同!!!其它还有很多种代号!!!不常用.

楼主(2008-12-10):
感谢两位的回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糙度的代号有很多种!Ra    Ry     Rz     等等!   都是产品粗糙度!过去叫"光洁度"它们一般测量结果都以"μm"为单位!就是以"微米"为单位!!!   μ"是"微米英寸",  1英寸约等于25.4毫米    1英尺等于12英寸!Ra    Ry  ...

讲得很清楚,不知道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2009-03-20):
1mm=1000μ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