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量泵的使用

楼主(2008-08-04):
有的液压系统使用定量泵而有的用变量泵,怎样选择呢

网友:

就工程机械为例,变量泵效率高,发热少或不发热。通常用于作业频繁的机械,例如闭环行走泵马达系统。定量泵通常与负载感应比例多路阀配套,用于间歇作业的机械,例如,起重机的上车工作机构。

网友(2009-07-15):
请教,变量叶片泵系统中是否可以不用溢流阀?谢谢

网友:
注意,任何液压系统都要加溢流阀,是安全保证。

网友(2011-07-16):
变量泵节能,当压力达到时,机械自动减少流量,使电机电流下降,这样就节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