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加工行业的,"流水线"上自己买件组装好,还是买的好?

楼主(2008-08-04):
对食品加工行业的,"流水线"上自己买件组装好,还是买的好!
请大家发表一下!!

网友:
看不懂你想说什么~

网友:
楼主您好!
您说的应该是产品的输送链(带)吧,都可以的。
两者我都做过,十多二十年前这行业还没有十分成熟的时候,我们从国外买回来关键的零件,自己在国内做传动、架子、旁板等等。但是现在国内已经很成熟了,没有必要自己做了吧,反正这些工厂可以给您实地设计、安装的。

网友:
虽然说现在很成熟,不过自已做的话,品质和成本都会控制的很好,还便于维修.

网友:
说句大实话:品质可能会好一点,但成本不一定比买的低.

楼主:
今晚我发一下平面布局图!!!大家给点意见!!!
很多谢论坛各朋友关注本贴

网友:
输送什么产品、什么包装、外形尺寸和重量等等数据都是需要的。

楼主:
传送的是铁板,尺寸是60cm*60cm(还没有包含边,边大约会是5~8mm)
有三组板,
板1:
B ->A ->FD->C ->.......
板2:
C ->B ->A  ->FD->......
板3:
D ->C ->B ->A ->......
可以看到,A是手工控件台,B是烘烧区,C和D是备料区,FD是转弯和下料区.
每一次,不管在A手工控件台控作哪组板,总有一组板在B烘烧区.
这样,可以不间断地生产!!
整个的占地是6.6m*2.4(这是纯工作占地)

在这里传送的准确性是关键!!!
还有在B烘烧区上面还有一个向下压的发热板,支架在CB交线位置.但不会映响C区的传送方向.
现在暂时想用滚筒传送的,因为区与区D到C,B到A的传送,要用推杆,想从滚筒间着手,不从铁板上面过(防止映响食品)

对传送部分请给点意见!

网友:
1、烘烧部分您是否准备使用红外线,建议买现成的;
2、其他的可以自己做。
3、烘熟以后的产品,如何保持卫生,要注意。

楼主:
多谢老马先生指点!!
加热部分是使用电磁加热,加热部分,已经找到厂家,烘熟以后的产品会有一个专用的传送带,这个图没有画出(表面密封的,会尽可能表注意卫生)

老马先生也是在东莞工作吗?
因为传送是整台生产是否运转有序的关键,所以想请老马先生介绍个在东莞生产流水线的,并在各方面多给点意见!!!

网友A:
对的,我在东莞石排,您是哪个镇的?
我没在东莞找过做输送设备的,是广州的.

楼主:
我东莞厚街!!!

网友B:
楼主可以好好的榨榨老马,这是他的专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好好的榨榨老马,这是他的专业,呵呵!!!
.

  呵呵!不要说得那么可怕,相信楼主"搞得掂"的.

楼主:
老马先生,我有个主意:例如要加工什么工件的,老马先生告我到哪里去加工,或什么配件到什么地方买质量会好一点,这过程,我请老马先生做我导师,机做出后,将10%的奖金答谢老马先生(总奖金大约在15000元到18000元)

什么图纸等绝对不会劳凡老马先生!!!

(找到东莞的老马先生实在是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马先生,我有个主意:例如要加工什么工件的,老马先生告我到哪里去加工,或什么配件到什么地方买质量会好一点,这过程,我请老马先生做我导师,机做出后,将10%的奖金答谢老马先生(总奖金大约在15000元到18000元)

什么图 ...

谢谢您好意!

如果需要具体的技术咨询或指导,还是请您先到: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3230看看,再与老鹰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我在东莞石排,您是哪个镇的?
我没在东莞找过做输送设备的,是广州的.

请问老马先生,那是什么公司.如果不方便在论坛上发表,请发短信自给我,将十分谢谢老马先生!!!!

网友:
请收短信.

网友:
楼主你能找到老马大哥帮忙,你算是找对人了,老马哥可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楼主:
现在想到了,可以使用双链条(或都链条板),代替滚筒线.在转弯处,使用垂直的两对链条,X方向的到Y方向的链条处时,从下面过,形成"凹"形,Y方向的在凹形的中间.
链条板是窄的,使用两对链条支撑起60*60cm的板作直线运动,当转弯处尽头时(或快要到尽头时),Y方向的链条微微升起高出X方向的,这样板就沿Y方向动行(如果不采取这个方法的话,60*60cm的板和链条很易磨损!!!!)
从控制方面考虑:这里有好几个地方都要做90度转角的,而且是18块板都要同进行90度转角.按这里转角的方法转弯处的凹"形,只要将要同时转角的那些凹"形安在同一个控制杆上,进行同时控制的!!!!
大家对此给点意见!

楼主:
我在东莞,暂时还没有找到替我加工的,如果有东莞附近的朋友给我介绍一下!!!(发短信息给我,希望大家帮忙一下!!!)

楼主:
此帖转自"东莞车迷网",引用其了解负荷与扭矩关系

关于马力和扭矩的解读!

      马力与扭力都是汽车性能的重要指标,但是到底大马力的车比较会跑,还是大扭力的车比较威猛?相信很少有人能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啰,因为能弄清楚马力与扭力定义的人本来就不多。请仔细研读本篇文章,我已尽量将理论的复杂度降至最低,只要具备高中物理常识,耐心研读,各位应该能够吸收,若有阐述不明之处,欢迎来指教。
扭力正确名称应为“扭矩”
  马力与扭力哪一项最能具体代表车辆性能?有人说“起步靠扭力,加速靠马力”,也有人说“马力大代表极速高,扭力大代表加速好”□.其实这些都是片段的错误解释,其实车辆的前进一定是靠引擎所发挥的扭力,所谓的“扭力”在物理学上应称为“扭矩”,因为以讹传讹的结果,大家都说成“扭力”,也就从此流传下来,为导正视听,本文以下皆称为“扭矩”(本文之外还是以讹传讹好了)。扭矩的观念从小学时候的“杠杆原理”就说明过了,定义是“垂直方向的力乘上与旋转中心的距离”,公制单位为牛顿-米(N-m),除以重力加速度9.8m/sec2之后,单位可换算成国人熟悉的公斤-米(kg-m)。英制单位则为磅-尺(lb-ft),在美国车的型录上较为常见,若要转换成公制,只要将lb-ft的数字除以7.22即可。
汽车驱动力的计算方式:将扭矩除以车轮半径即可
  由引擎马力-扭力输出曲线图可发现,在每一个转速下都有一个相对的扭矩数值,这些数值要如何转换成实际推动汽车的力量呢?答案很简单,就是“除以一个长度”,便可获得“力”的数据。举例而言,一部1.6升的引擎大约可发挥15.0kg-m的最大扭力,此时若直接连上185/60R14尺寸的轮胎,半径约为41公分,则经由车轮所发挥的推进力量为15/0.41=36.6公斤的力量(事实上公斤并不是力量的单位,而是重量的单位,须乘以重力加速度9.8m/sec2才是力的标准单位“牛顿”)。
  36公斤的力量怎么推动一公吨的车重呢?而且动辄数千转的引擎转速更不可能恰好成为轮胎转速,否则车子不就飞起来了?幸好聪明的人类发明了“齿轮”,利用不同大小的齿轮相连搭配,可以将旋转的速度降低,同时将扭矩放大。由于齿轮的圆周比就是半径比,因此从小齿轮传递动力至大齿轮时,转动的速度降低的比率以及扭矩放大的倍数,都恰好等于两齿轮的齿数比例,这个比例就是所谓的“齿轮比”。
  举例说明,以小齿轮带动大齿轮,假设小齿轮的齿数为15齿,大齿轮的齿数为45齿。当小齿轮以3000rpm的转速旋转,而扭矩为20kg-m时,传递至大齿轮的转速便降低了1/3,变成1000rpm;但是扭矩反而放大三倍,成为60kg-m。这就是引擎扭矩经由变速箱可降低转速并放大扭矩的基本原理。
  在汽车上,引擎输出至轮胎为止共经过两次扭矩的放大,第一次由变速箱的档位作用而产生,第二次则导因于最终齿轮比(或称最终传动比)。扭矩的总放大倍率就是变速箱齿比与最终齿轮比的相乘倍数。举例来说,手排六代喜美的一档齿轮比为3.250,最终齿轮比为4.058,而引擎的最大扭矩为14.6kgm/5500rpm,于是我们可以算出第一档的最大扭矩经过放大后为14.6×3.250×4.058=192.55kgm,比原引擎放大了13倍。此时再除以轮胎半径约0.41m,即可获得推力约为470公斤。然而上述的数值并不是实际的推力,毕竟机械传输的过程中必定有磨耗损失,因此必须将机械效率的因素考虑在内。论及机械效率,每经过一个齿轮传输,都会产生一次动力损耗,手排变速箱的机械效率约在95%左右,自排变速箱较惨,约剩88%左右,而传动轴的万向接头效率约为98%,各位自己乘乘看就知道实际的推力还剩多少。整体而言,汽车的驱动力可由下列公式计算:
    扭矩×变速箱齿比×最终齿轮比×机械效率
驱动力=--------------------
        轮胎半径(单位为公尺)

马力亦非“力”乃“功率”的一种
  了解如何将扭矩经由变速箱的齿比放大成为实际推力之后,接着可以研究什么叫做“马力”。马力其实也不是一种“力”,而是一种功率(Power)的单位,定义为单位时间内所能做“功”的大小。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继续使用“马力”这个名字,毕竟已经用太久了,讲“功率”恐怕没几个消费者听得懂?
  功率是由扭矩计算出来的,而计算的公式相当简单:功率(W)=2π×扭矩(N-m)×转速(rpm)/60,简化计算后成为:功率(kW)=扭矩(N-m)×转速(rpm)/9549,详细的推导请参看方块文章。然而功率kW要如何转换成大家常见的“马力”呢,这又有一段故事得讲。
英制或公制?
1PS=735W;1hp=746W
马力定义竟然不一样!
  谈到引擎的马力,相信不少人会直觉地想到什么DIN、SAE、EEC、JIS等等不同测试标准,到底这些标准的差异在哪儿,以后有空再研究;有点夸张的是由于英制与公制的不同,对“马力”的定义基本上就不一样。英制的马力(hp)定义为:一匹马于一分钟内将200磅(lb)重的物体拉动165英尺(ft),相乘之后等于33,000ft-lb/min;而公制的马力(PS)定义则为一匹马于一分钟内将75公斤的物体拉动60公尺,相乘之后等于4500kg-m/min。经过单位换算,(1lb=0.454kg;1ft=30.48cm)竟然发现1hp=4566kg-m/min,与公制的1PS=4500kg-m有些许差异,而如果以功率W(1W=1Nm/sec=9.8kgm/sec)来换算的话,可得1hp=746W;1PS=735W两项不一样的结果。同样是“马力”,英制马力与公制马力的定义竟然不一样!难道英国马比较“有力”吗?
  到底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英制与公制的分别,就好像为什么有的汽车是右驾,有的却是左驾一样,是人类永远难以协调的差异点。若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几个测试标准来看,德国的DIN与欧洲共同体的新标准EEC还有日本的JIS是以公制的PS为马力单位,而SAE使用的是英制的hp为单位,但为了避免复杂,本刊一率将马力的单位标示为hp。近来,越来越多的原厂数据已改提供绝对无争议的KW作为引擎输出的功率数值。
  不过话说回来,1PS与1hp之间的差异仅1.5%,每一百匹马力差1.5匹,差异并不大。一般房车的马力多半仅在200匹马力以下,两者由于定义的差异也仅3匹马力左右,因此如果您真要“马马计较”,就把SAE标准的数据多个1.5%吧!不过SAE、JIS、DIN、EEC各种测试标准之间亦有些许差异,这个老问题已经争论过很多次了,单位之间不能真正划上等号,然而在差别不怎么多的情况之下,就当作相同吧!因此管他是PS或hp,都差不多可以视为相等。
  终于可以做结论了!将上述获得的马力与功率换算方式代入功率与扭矩的换算公式,并且将扭矩的单位换算为大家熟悉的kg-m之后,可得下列结果:
英制马力hp=扭力(kg-m)×引擎转速(rpm)/727
公制马力PS=扭力(kg-m)×引擎转速(rpm)/716
知道公式后又怎样?
  知道这些公式之后有什么用呢?从“马力hp=扭力×转速/727”看来,如果能增加引擎转速,扭力不变的情况下,便能增加马力。例如若能将转速从6000rpm增加到8000rpm,等于增加了33%,但因为凸轮轴的限制使得8000rpm时的扭力下降了10%,则仍能使马力增加19.7%,这说明了时下改装电脑的为何能在解除断油后大幅增加马力。所以不要被“增加??匹马力”的广告所著魔。
  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如果在同样的转速下,增加20匹马力,代表能增加多少推力呢?以最大扭力点发挥于5000rpm的情况下,将公式稍微变换一下,可发现增加的扭力=20hp×727/5000rpm=2.9kgm。再将这个结果代入汽车驱动力的公式,同样以佳美车的一档计算,2.9×3.250×4.058/0.41=93公斤。对于一吨重的车身而言,影响似乎也不怎么大;再者如果相差5匹马力的话,推力更仅增加23公斤,可见相差5匹马力,根本也没差多少,所以能“增加5匹马力”的产品,到底应该花多少钱去改装,您自个儿会拿捏了吧?
大马力决定真性能!
  到底大马力的车子跑得快,还是大扭力的车子跑得快?从公式可以知道大马力的原因是“高转速的时候仍保有高扭力数值”,也就是说要有大马力,不只是低转速的扭力要好,连高转速的扭力都得继续维持,这表示扭力与马力的争论根本是多余的,只要能做到高马力,除了表示各转速区域的扭力都很大之外,更代表材料技术的优越性,将活塞、进排气阀门的材质与重量予以强化与轻量化,才能将引擎转速提高。
扭矩与功率的换算公式推导
  假设一圆的半径为r(单位为m),扭矩为T(单位为N-m),则圆周上切线方向的力F=T/r,由于功率的定义为“每秒钟所作的功”,对于圆周运动而言,每旋转一圈所作的功为:F×圆周总长2πr将F=T/r代入计算,每一圈所作的功Work=F×2πr=(T/r)×2πr=2πT再乘上引擎转速rpm就是每分钟所作的功,但功率P的单位是N-m/sec,所以需除以60,转换成每秒所作的功。代入公式:P=T2πrpm/60,将常数整理后,则可得P(kW)=Trpm/9545。

楼主:
如何合理选型?
1、同一基型编号的液压马达,压力等级有3种,其额定压力分别为10、16、20MPa,如何合理选择一种比较合适主机工况的型号?首先应考虑提高传动效率,对传动功率小、转速低、扭矩大的工况,此时影响传动总效率的主要因素是容积效率。对传动功率相同的液压装置,降低系统工作压力能提高容积效率,因此这时应选用额定压力为10MPa的型号,同时实际工作压力还应选得低些,当传动功率越小,转速越低时工作压力越低越有利。相反对传动功率大,转速较高的工况,此时影响传动总效率的主要因素是机械效率,因此这时应选用额定压力为16MPa或20MPa的型号。其次对于有低速稳定性要求的工况,选型中应注意液压马达排量越大,低速稳定性越好,它还与工作压力有关,工作压力越低低速稳定性越好。
2、 排两相同的几个不同基型的液压马达,如何选择一种合理的型号?这与使用工况和使用寿命要求有关,对于短期间间隙运转,整个大修期间累计工作时间较短的机械,可以选用基型编号较小的型号,而对于每天累计运转时间长,使用寿命又要求较长的机械,应尽可能选用基型编号较大的型号,必要时应选用高压的型号,但在较低的压力条件下使用,此时能显著提高使用寿命。因为QJM型液压马达的使用寿命与使用压力成3.3次方反比,也就是使用压力降低一半,寿命可提高10倍。
3、设计中用到的几个公式:
      1 液压马达实际输出扭矩:
            M=159(P1-P2)*q*ηm(N·m)
   式中:P1,P2分别为液压马达的入口和出口压力(MPa)
           q,液压马达排量(L/rel)
           ηm,液压马达机械效率

       2液压马达实际输出功率:
         N=M*n*ηm*ηv/9550(KW), N=Q(P1-P2)*ηm*ηv/60(KW)
        式中:n,液压马达转速(r/min)
              Q,输入液压马达的流量(l/min)
          ηv,液压马达容积效率
      3,液压马达转速:
           N=Q*ηv/q(r/min)

楼主:
各种液压马达的适用工况与应用范围
马达类型
适用工况
应用范围
齿轮马达
负载转矩不大,速度平稳性要求不高,噪声限制不严

钻床,通风设备

叶片马达

负载转矩不大,噪声要求小

磨床回转工作台,机床操纵机构

摆线马达

负载速度中等,体积要求小
塑料机械、煤矿机械、挖掘机行走机械

轴向柱塞马达

负载大,有变速要求,负载转矩较小,低速平稳性要求高

起重机、绞车、铲车、内燃机车、数控机床

球塞马达
负载转矩较大,速度中等
塑料机床,行走机械等
内曲线径向马达
负载转矩很大,转速低,平稳性高的场合
挖掘机、拖拉机、起重机、采煤机等

楼主:
链条型号及其识别并非原作
大多数链条已列为国际标准,发达国家国家标准或中国国家标准,这些链条的链号标识,不难从标准中查到。然而在链条国际贸易交往中,常常流行着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的链条企业链号,使得我们的链条企业家们望之茫然无对,束手无策。故笔者就此做些引导,对于从事链条贸易的诸位,或许稍有裨益。

    1、带有前缀的链号

    (1)RS系列

    直板滚子链 R—Roller S—Straight

    例如:RS40即08A滚子链

    (2)RO系列

    弯板滚子链 R—Roller O—Offset
    例如:R O60即12A弯板链

    (3)RF系列

    直边滚子链 R—Roller F—Fair

    例如:RF80即16A直边滚子链

    (4)SC系列

    齿形链(无声链)S—Silent C—Chain来自ANSI B29.2M齿形链和链轮标准。

    例如:SC3即CL06齿形链,节距为9.525

    (5)C系列

    输送链 C—Conveyor

    例如:C2040即08A双节距输送链

    C2040 SL SL—Small roller 小滚子

    C2060L L—Large roller 大滚子

    CA650 C—Conveyor A—Agriculture,农机输送链小滚子型

    Smali roller type

    大滚子型

    Large roller type

    (6)L系列

    板式链 L—Leaf chain

    例如 AL422即A型板式链,节距12.7,组合2×2 美国链号 1975年取消

    BL546即B型板式链,节距15.875,组合4×6 美国链号

    LH0822即BL422,H—Heavy 重型 ISO链号

    LL1044,L—Light 轻型 ISO链号

    (7)M系列

    公制链条 M—Metric measure

    例如:M20内节内宽为1530mm的滚子链,有7种公制节距。

    (8)W系列

    焊接链 W—Welded

    例如:W78即节距66mm焊接链,WH为窄系列,WD为宽型

    (9)Hy—Vo系列

    高速齿形链 Hy—Heavy duty, Hight Speed

     Vo—Involute

    (10)PIV系列

    齿链式无级变速链

    (11)ST系列

    自动扶梯梯级链ST—Step chain

    例如:131即节距131.33梯级滚子链

    (12)PT系列

    自动人行道输送链 P—Passenger T—Step chain

    (13)MR系列

    可锻铸铁滚子链 M—malleable R—Roller chain
(14)TOP系列

    平顶链,例如:

    TT型,TT635—普通型平顶链,板条宽63.5

    TS型,TS550—带平顶的钢滚子链,板条宽55.0

    TP型,TP762—平顶板为聚醛树脂,基础链为弯板链,板条宽76.2

    TTup型,TTup1143—顶板为聚醛树脂,销轴为不锈钢,板条宽114.3

    TNu型,TNu826—聚醛树酯顶板,板条宽82.6

    (15)Super系列

    特级链,例如:Super80即强度、耐磨、疲劳特别优秀的16A滚子链

    (16)US系列

    超级链 US—Ultra Super

    例如:US100即20A超级滚子链,级速度可达50米/分以上。

    2、带有后缀的链号

    (1)H系列

    加重型滚子链 H—Heavy

    例如:CSBH即08B加强链

    (2)HP系列

    空心销轴链 H—Hollow P—Pin

    例如:40HP、08A空心销轴滚子链

    (3)SS系列

    不锈钢链 S1—Stainless S2—Steel

    例如:60SS即12A不锈钢滚子链

    (4)NP系列

    镀镍链 N—Nickel P—Piated

    例如:80NP即16A镀锌05B滚子链

    (5)ZP系列

    镀锌链 Z—Zinc P—Plated

    例如:05BZP即镀锌05B滚子链

    (6)SB系列

    侧弯链 S—Side B—Bow;也表示粉末冶金套筒链 S—Sintered B—Bushing

    例如:10A—ISB即10A单排侧弯滚子链,40SB即08A自润滑链

    (7)CU系列

    同SB系列,CU—Curved

    例如:50CU即10A侧弯滚子链

    (8)C系列

    开口销连接型滚子链 C—Cotter

    例如:2040C即08A双节距传动滚子链,用开口销环接

    (9)R系列

    用铆头环接之滚子链 R—Riveted

    例如:2060R即12A双节距滚子链,环节处用开口销或卡簧,其余铆死。

    (10)MO系列

    免维修O型密封圈链条 M—Maintenance free

    O—O Ring chain

    例如:428MO即4280型密封圈摩托车链

    (11)W系列

    倍速链

    C2050W即10A双节距倍速输送链,为日本KANA编号

    (12)WR系列

    管钳链 WR—Wrench chain

    例如:50WR即节距15.875管钳链

    3、采用汉语拼音的链号

    (1)BS系列

    倍速链 B——Bei S——Su

    例如:BS25——C210A 即C2050W、10A双节距倍速链

    (2)LT系列

    立体车库链 L——Li T——Ti

    例如:16ALT——2 即16A双排立体车库链
(14)TOP系列

    平顶链,例如:

    TT型,TT635—普通型平顶链,板条宽63.5

    TS型,TS550—带平顶的钢滚子链,板条宽55.0

    TP型,TP762—平顶板为聚醛树脂,基础链为弯板链,板条宽76.2

    TTup型,TTup1143—顶板为聚醛树脂,销轴为不锈钢,板条宽114.3

    TNu型,TNu826—聚醛树酯顶板,板条宽82.6

    (15)Super系列

    特级链,例如:Super80即强度、耐磨、疲劳特别优秀的16A滚子链

    (16)US系列

    超级链 US—Ultra Super

    例如:US100即20A超级滚子链,级速度可达50米/分以上。

    2、带有后缀的链号

    (1)H系列

    加重型滚子链 H—Heavy

    例如:CSBH即08B加强链

    (2)HP系列

    空心销轴链 H—Hollow P—Pin

    例如:40HP、08A空心销轴滚子链

    (3)SS系列

    不锈钢链 S1—Stainless S2—Steel

    例如:60SS即12A不锈钢滚子链

    (4)NP系列

    镀镍链 N—Nickel P—Piated

    例如:80NP即16A镀锌05B滚子链

    (5)ZP系列

    镀锌链 Z—Zinc P—Plated

    例如:05BZP即镀锌05B滚子链

    (6)SB系列

    侧弯链 S—Side B—Bow;也表示粉末冶金套筒链 S—Sintered B—Bushing

    例如:10A—ISB即10A单排侧弯滚子链,40SB即08A自润滑链

    (7)CU系列

    同SB系列,CU—Curved

    例如:50CU即10A侧弯滚子链

    (8)C系列

    开口销连接型滚子链 C—Cotter

    例如:2040C即08A双节距传动滚子链,用开口销环接

    (9)R系列

    用铆头环接之滚子链 R—Riveted

    例如:2060R即12A双节距滚子链,环节处用开口销或卡簧,其余铆死。

    (10)MO系列

    免维修O型密封圈链条 M—Maintenance free

    O—O Ring chain

    例如:428MO即4280型密封圈摩托车链

    (11)W系列

    倍速链

    C2050W即10A双节距倍速输送链,为日本KANA编号

    (12)WR系列

    管钳链 WR—Wrench chain

    例如:50WR即节距15.875管钳链

    3、采用汉语拼音的链号

    (1)BS系列

    倍速链 B——Bei S——Su

    例如:BS25——C210A 即C2050W、10A双节距倍速链

    (2)LT系列

    立体车库链 L——Li T——Ti

    例如:16ALT——2 即16A双排立体车库链
(14)TOP系列

    平顶链,例如:

    TT型,TT635—普通型平顶链,板条宽63.5

    TS型,TS550—带平顶的钢滚子链,板条宽55.0

    TP型,TP762—平顶板为聚醛树脂,基础链为弯板链,板条宽76.2

    TTup型,TTup1143—顶板为聚醛树脂,销轴为不锈钢,板条宽114.3

    TNu型,TNu826—聚醛树酯顶板,板条宽82.6

    (15)Super系列

    特级链,例如:Super80即强度、耐磨、疲劳特别优秀的16A滚子链

    (16)US系列

    超级链 US—Ultra Super

    例如:US100即20A超级滚子链,级速度可达50米/分以上。

    2、带有后缀的链号

    (1)H系列

    加重型滚子链 H—Heavy

    例如:CSBH即08B加强链

    (2)HP系列

    空心销轴链 H—Hollow P—Pin

    例如:40HP、08A空心销轴滚子链

    (3)SS系列

    不锈钢链 S1—Stainless S2—Steel

    例如:60SS即12A不锈钢滚子链

    (4)NP系列

    镀镍链 N—Nickel P—Piated

    例如:80NP即16A镀锌05B滚子链

    (5)ZP系列

    镀锌链 Z—Zinc P—Plated

    例如:05BZP即镀锌05B滚子链

    (6)SB系列

    侧弯链 S—Side B—Bow;也表示粉末冶金套筒链 S—Sintered B—Bushing

    例如:10A—ISB即10A单排侧弯滚子链,40SB即08A自润滑链

    (7)CU系列

    同SB系列,CU—Curved

    例如:50CU即10A侧弯滚子链

    (8)C系列
    开口销连接型滚子链 C—Cotter
    例如:2040C即08A双节距传动滚子链,用开口销环接

    (9)R系列
    用铆头环接之滚子链 R—Riveted
    例如:2060R即12A双节距滚子链,环节处用开口销或卡簧,其余铆死。

    (10)MO系列
    免维修O型密封圈链条 M—Maintenance free
    O—O Ring chain
    例如:428MO即4280型密封圈摩托车链

    (11)W系列
    倍速链
    C2050W即10A双节距倍速输送链,为日本KANA编号

    (12)WR系列
    管钳链 WR—Wrench chain
    例如:50WR即节距15.875管钳链

    3、采用汉语拼音的链号
    (1)BS系列
    倍速链 B——Bei S——Su
    例如:BS25——C210A 即C2050W、10A双节距倍速链

    (2)LT系列
    立体车库链 L——Li T——Ti
    例如:16ALT——2 即16A双排立体车库链

楼主:
链轮设计制造应用手册

楼主:
链轮设计制造应用手册.part02

楼主:
链条传动机构的设计

网友:
楼主请注意:不同主题请单独发帖,不要混在一起。另外,不要很多转贴。

谢谢!

楼主:
知道!日后会改进.

楼主:
下面发一下关于液压站+液压马达+电磁离合器+链条链轮传动,根椐负载大小,选择参数.整理一下就发上来